[电路/定理] 变压器自激振荡波形怎么解释?

楼主(2017-09-05):
波器测量了单管自激振荡波形,不知道怎么解释。
示波器为泰克100M,CH1探头1:1,CH2探头100:1(为了测量输出高压),变压器匝数比20:20:1200。

楼主:
问题是三极管基极波形怎么解释,CH1为直流耦合,屏幕分度值2v/div
三极管基极能有那么高的电压吗。
三极管用的是9013,一点也不发热。
输出接的是450v10UF电解电容,电压上升很慢。要几分钟。

网友A:
这样的振荡器不大可能是正弦波的输出的

楼主:
次级开路确实是正弦波输出,即使次级开路,基极波形也是这样。
我的问题不是三极管基极波形问题,而是三极管基极的电压怎么那么高,而且波形为什么是那个模样,怎么解释

网友B:
可能受到集电极电压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既有产生正弦波,表明三极管的结电容提供大部分的谐振电容。基极波形畸形应主要受Ccb影响。基极电压上升主 ...

次级圈数很高,分布电容的影响非常大,并不是CCB构成谐振电容

网友D:
初级线圈的同名端、变比都不知道,
这电压值很奇怪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地板都说了,次级开路亦同。况且分布电容也沒这么大到可以56kHz。

变压器的分布电容,跟开路不开路无关

网友B:
看示波器波形,基极达到5V?应该是最大500mV吧?示波器探头和设置不一致?
因为集电极有负电压,所以基极波形中间“凹陷”。

楼主(2017-10-10):
我可以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