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NM1200的串口通讯的接收超时中断怎么设置?

楼主(2017-09-05):
做串口通讯,要使用这个接收超时中断,设置如下:
    uart->FUNCSEL = UART_FUNC_SEL_UART;
    uart->LINE = UART_WORD_LEN_8 | UART_PARITY_NONE | UART_STOP_BIT_1;
    uart->FIFO = UART_FIFO_RFITL_1BYTE | UART_FIFO_RTSTRGLV_1BYTE;
    uart->INTSTS |=UART_INTSTS_RXTOIF_Msk;
    uart->TOUT |=0x50;

    UART_ENABLE_INT(UART0, (UART_INTEN_RDAIEN_Msk |UART_INTEN_TOCNTEN_Msk| UART_INTEN_RXTOIEN_Msk));

但是并不能产生RXTOINT中断,不知还差哪里没有设置?另,手册中说的TOUT_CNT 在哪里?

网友A:
nvic有開uart的中斷嗎?
uart timeout中斷是資料在uart rx fifo裡面過了time out時間才會產生time out中斷
另外在uart handler裡面,如果已經收走資料了,就不會產生中斷
if(u32IntSts & UART_INTSTS_RDAINT_Msk) {
        printf("\nInput:");

        /* Get all the input characters */
        while(UART_IS_RX_READY(UART0)) {

楼主:
那这个超时中断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和其它处理器的超时中断有些不同了。

网友B:
这个芯片资料网上不好找啊

楼主:
这个芯片资料网上是没有的,只有代理商才有的。

网友C:
你搞到那个BSP了吗,发上来看看可以不

网友D:
没玩过超时中断。。如果是中断接收的话,应该不考虑超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