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走线上有蓝色的小方格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9-05):
AD, AC

网友A:
违反设计规则了

楼主:
违反设计规则应该是像左边图片那样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违反设计规则应该是像左边图片那样吧

看看你的网络名

楼主:
网络名没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络名没什么问题

介意把图发给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介意把图发给我看看

6.9版本的AD打开没问题,都正常的,我用的是16.1版本  应该是软件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B:
查看规则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C:
先规则检查下

网友D:
用16.1这么高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