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AD采集电路中,电源芯片的选择讲究大不?

楼主(2017-09-05):
用ADS1230采集称重传感器。电源芯片用7805可以吗?或者说选择电源芯片时,注意哪几点呢?最好举例说明,谢谢!

网友A:
可以的,电源纹波要满足ad采样电路要求,不能造成干扰

网友B:
用7805完全可以,并且线性电源的噪声更低。选择敏感元件的电源时,如有可能可以尽量用线性电源或开关电源+线性电源的组合。当然,有时成本或散热等条件所限,只要噪声满足应用的需要,用开关电源也完全可以,且现在开关电源用的越来越多,只是低噪声开关电源对设计能力的要求远远高于线性电源。小功率场合,用线性电源还是优选的。

网友C(2017-12-27):
像这种高位数的ADC,参考电压的选取比供电电压重要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