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寻一款音乐芯片,上面丝印是π 派

楼主(2017-09-05):
最近在用一款音乐芯片,解码MP3的,串口通信,上面的丝印是圆周率那个派
X宝上有得卖,但是叫啥品牌的都有,但实际都是这款芯片
我猜可能是都是贴牌卖的,我想知道是什么品牌,真实的型号上图

网友A:
那个标识是JL,不是π
是杰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标识是JL,不是π
是杰理

哦~~我还以为是π,搜了好久,谢谢

网友B:
果然是杰理,我手上也有一片

网友C(2017-10-13):
推荐一个芯片丝印反查网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一个芯片丝印反查网站

网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