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我的printf怎么没有输出?

楼主(2017-09-05):
NM1200单片机,例程中有printf语句,但我运行串口确没有输出,请问应该在哪里设置什么参数才可以有输出?

网友A:
看看定义的输出流在哪

楼主:
这个没搜到,其它厂家的单片机都有,这个没找到。

网友B:
你用串口适配器链接电脑和单片机了吗?那个开发板的USB接口只能下载。

网友B:
那个官方的板子不带USB转串口的。需要自己单独搞个。

楼主:
我没有开发板,是自己画的板子,串口通讯正常,只是想知道,这个printf在哪个映射?

网友C:
如果搞不定,可以考虑,自己写一个简单点的printf。
因为我就这么干过,呵呵。虽然各种方式都知道,但是有时候觉得调试的时间还不如从头搞一个。

网友D:
写个简单的串口输出函数,测试串口通不通。print哪个串口都能用,可能映射在其他串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