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903的输入口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9-05):
防止负电压加到LM2903的输入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止负电压加到LM2903的输入脚

放在2电阻之间有什么讲究吗

楼主:
有经验丰富的老鸟吗?

网友B(2017-11-09):
引用 网友A:
防止负电压加到LM2903的输入脚

这个运放可以处理“负”的信号,为什么要把负的信号引入到地呢??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运放可以处理“负”的信号,为什么要把负的信号引入到地呢??求大神指导 ...

太大的负电压,可能会产生不希望的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大的负电压,可能会产生不希望的结果。

那二极管反接到左边那个5.1kΩ电阻的左边,或者右边那个5.1kΩ电阻的右边都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二极管反接到左边那个5.1kΩ电阻的左边,或者右边那个5.1kΩ电阻的右边都可以吧? ...

因为有直流偏置,这几种连接是不同的。
如果暂时无法理解,建议照着他的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