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TPS61040电容啸叫

楼主(2017-09-05):
按照芯片数据手册原理图做的电路,电容啸叫
陶瓷电容已更换为钽电容, 22pf换成30pf、220pf依旧无效。
电路负载电流为190ma
在线坐等各位帮忙看看。

网友A:
也有可能是电感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电感叫

应该不是的 我压了下电容,就没叫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的 我压了下电容,就没叫声

哦。那么是电容叫。。。

网友B:
电容里边什么部分松动了? 之前遇到过一个DCDC电源在电流一变大时就吱吱的想,很是奇怪,后来发现是电感的磁芯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里边什么部分松动了? 之前遇到过一个DCDC电源在电流一变大时就吱吱的想,很是奇怪,后来发现是电感的 ...

已更换过电感,貌似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C:
用的什么型号的电感,什么型号的二极管?

网友A:
似乎钽电解是不叫的。。。。
陶瓷电容才叫。
当然,这种电路最可能叫的是电感。

网友D:
电流太大了啵
boost电路要仔细算算,我记得400mA能力可不是指输出电流
这个IC我也用过,输出50mA/12V,坨坨的

网友D:
不好意思,说错了
画完TPS61040,我查datasheet有点没底,就是电流吃不准
最后用的是LM27313

网友E:
TPS61040带不动那么大的负载。
应用上输入电压多少,输出电压多少?输出所接的电容C2最好改用4.7uF~10uF

网友F:
我刚好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电容脚。电感换了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