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比较器如何控制输出电流

楼主(2017-09-05):
(图片)

楼主:
无法理解比较器只能输出方波信号,如何能精确控制MOS管的输出电流呢?

楼主:
该电路是通过控制比较器的负极来控制MOS管的电流输出

网友A:
AD8605是运放吧?

网友B:
这是运放啊。比较器哪里需要接反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运放啊。比较器哪里需要接反馈啊。

电容反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ON/OFF以及ON时有限流。(有误)

我觉得你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ON/OFF以及ON时有限流。(有误)

我多问一个问题,C2509和C2510有啥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的器件无论是比較器或者运放其作用相同,不妨当成运放看待,同样有虛短原理。严格讲它是个压控电流源 ...

没有反馈我觉得应该就是比较器,当10/11VDD<V-<VDD的时候,比较器输出低电平管子打开,而R2514的后端电压被控制在V-,电流就是(VDD-V-)/R2514

网友D:
所有的半导体都要经过放大区,没有理想的开关,当处于放大区的时候,它就是运放,至于原理,你可以去看看运放内部结构图,实际就是一个把功率输出部分阉割了的运放

网友E:
一定条件下,比较器可以作为运放应用;同样,运放也可作为比较器。

网友B:
对。我的意思是说比较器其实是一种用法,当然也有专门的芯片比如lm393。
运放可以接做比较器。
但是比较器当做运放用的话,就要好好看看内部结构了。

网友F:
精密低噪声CMOS轨到轨
输入/输出运算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