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AD与DA

楼主(2017-09-05):
AD与DA转换可以用同一块芯片(像XTP2046)吗?还是两种电路的功能用不同的芯片?

网友A:
一个单片机,既有AD,又有DA,算不算一个芯片?

网友B:
STC的DA是骗人的,PWM而已,STM32才有AD和D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C的DA是骗人的,PWM而已,STM32才有AD和DA

STC的是说PWM可当DA使用,没说带DA。要知道十几万RMB的基准电压源也是有用PWM方式实现的,如Datron 4910.

网友D:
要实现什么功能?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我已经弄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