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拾音扩音一体机在线检测的实现技术讨论

楼主(2017-09-05):
本人就想学校教室里老师们常用的拾音扩音一体机(拾音器是那种吊顶式的),做一个智能的在线检测系统,初步构想是想,用一个固定频率可调的发声模块,提供音源,让拾音器拾进去,通过功放放大,音响放出声音,再用一个LM567模块,采集之前设定的固定频率的声音,如果识别一致,说明这套拾音扩音一体机正常,反之,这拾音扩音一体机需要维修了,但是实际测试下来,有些许问题,还请大神们一起来谈论讨论,主要拾音器,对我产生的固定频率声音,当噪声处理了,很少一部分才被拾进去。

楼主:
有大神们过来看看,讨论讨论嘛 采用固定频率的声音,主要是为了排除其他环境噪声

网友A:
你的信号源频率必须落在语音的主带频谱内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信号源频率必须落在语音的主带频谱内才行。

拾音扩音一体设备内部集成了很多的信号处理电路,采用了降噪,啸叫抑制等算法。一个频率段的声音保持不变,很容易当成噪声进行处理。同时,主机带有EQ均衡调节功能,也有可能播放的声音是在啸叫点附近的频率,所以,单一频率的持续播放,设备在处理上是有一定矛盾的,声音的断续也很有可能是设备内部算法计算、信号处理电路处理掉了当做噪声的一部分所产生的影响。  这个是那个拾音器的特性,如果是要在他那个主频,又不能是单一频率,那么我最后音响放出来的声音,要靠什么方法去检测呢,大神,就思路,我就是想不到什么更好的办法去监测拾扩音这套东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拾音扩音一体设备内部集成了很多的信号处理电路,采用了降噪,啸叫抑制等算法。一个频率段的声音保持不变 ...

检测需要连续播放么?判别的时间连一秒都不用。我不相信有什么高AI的东西在你的什么扩音机里,成本摆在那里。就算真有这么高级,你不会变频么?至于拾音,还是用MIC。

网友B:
用一个遥控编码芯片,产生一个输出,当做音源,然后检测端用一个解码芯片,能正确解码就算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遥控编码芯片,产生一个输出,当做音源,然后检测端用一个解码芯片,能正确解码就算通过。 ...

用遥控器编码芯片产生的声音,可能由于频率太高,无法被拾音器拾进去,拾音器拾别范围在20Hz-16KHz ,而且解码的时候,声音通过音响出来,采集过程频率也会存在失真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需要连续播放么?判别的时间连一秒都不用。我不相信有什么高AI的东西在你的什么扩音机里,成本摆在那 ...

是扩音是教室里面用的,所以对环境噪音方面的抑制效果处理的还是非常好的,我检测的时候是不用连续播放,但是起码也需要让音响放一段时间把,突然想到,是不是可以用频率在一段范围内变化的的声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遥控器编码芯片产生的声音,可能由于频率太高,无法被拾音器拾进去,拾音器拾别范围在20Hz-16KHz ,而 ...

编码器的波特率也就9600以内哦,太高的话可以改变振荡频率,换个电阻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扩音是教室里面用的,所以对环境噪音方面的抑制效果处理的还是非常好的,我检测的时候是不用连续播放, ...

其实,你的整个想法从工程的角度讲纯属画蛇添足,判断好坏用这么个“仪器”还不如一个人用嘴巴和耳朵,不花一分钱且判断准确、可靠。当然,作为学生的课题设计另当别论,可以不用开始工程上的合理性,只要实现功能起到学习的目的即可。但既然如此,那也要尽量讲究实用性和性价比,毕竟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以此为前提应该知道检测一个短音频脉冲串即可,至于你以为的什么“抑制”,从理论上讲根本不可能过滤掉,但你应该做的是去分析扩音系统的电路,做一个抑制测试,而不是在这空想乱猜。至于短音频串,还要考虑测试时舒适度,完全可以玩玩什么和弦、双音调制之类。记住,别用中小学做作业、应考的思维方法去应对实践,能不能超越这种思维惯性,决定着你将来能达到的技术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