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eLoq Evaluation Kit PIC16F877程序被我擦除了

楼主(2017-09-05):
KeeLoq Evaluation Kit  PIC16F877程序被我擦除了 导致上位机跟板不能通信 怎么办

网友A:
把程序重新烧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程序重新烧进去。

用PIC kit3烧进去还是不能用

网友B:
这个程序非常重要

网友:
是不是单片机的配置位没设置正确?

网友C(2018-01-07):
重买个滚动码烧录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