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AD835输入电压偏置??

楼主(2017-09-05):
用了一段时间的835,制了两个板子,电路结构都相同,原理图没有区别,也没有错误。但是只有第一版能工作。第二版输入频率1k时,输入峰峰值为2V时,理论输出峰峰值应该为1V,但是输出峰峰值在3.6V,频率还是1k!所以判断输入存在直流分量。让其他元件停止工作后,测量835输入引脚,发现X1Y1都有大约3.6-4V的电压。之后按照以上方法重测能正常工作的第一版,发现只有单边X1存在电压,另一边没有。接线原理图如下所示

网友A:
那你XY都不接  量量XY的波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XY都不接  量量XY的波形呢

贴片元件,可操作性不高啊。。

网友B:
不懂,现场问题的可能性大,
器件装配、阻值、管脚焊接。

不过,头次见官方手册出错,
那个Vn该接负电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贴片元件,可操作性不高啊。。

把pin翘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现场问题的可能性大,
器件装配、阻值、管脚焊接。

对,是应该接负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XY都不接  量量XY的波形呢

试过了,把pin脚弄起来,不接的时候也是有电压,大概1.7V左右。。。之前那个好的知识X1有电压,Y1没得。现在感觉很惆怅啊

网友C:
把DATASHEET 再看一次,还有此原理图,有问题,电源轨是+-5V,第二,把Z接地,再把X,Y电压降下来,此积在-2----+2间,输出是否符合积结果。3.6V的输入明显是超出输出动态范围。

网友D:
电路结构都相同,是不是焊接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DATASHEET 再看一次,还有此原理图,有问题,电源轨是+-5V,第二,把Z接地,再把X,Y电压降下来,此积在- ...

电源是原理图的问题,这个我知道。另一个降XY电压?这个不懂如何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结构都相同,是不是焊接问题呢

焊接没有问题,统共8个教,引脚之间不算很细,没有连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源是原理图的问题,这个我知道。另一个降XY电压?这个不懂如何做到?

X1-X2=1v,Y1-Y2=1v,Z=0,w=1v,能否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