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天嵌【i.MX6UL】串口调试代码

楼主(2017-09-05):
天嵌TQi.MX6UL开发板具有很多的输入输出接口,合理使用它们能使它强大的功能得以发挥

在硬件上,接上串口1

在软件上,如下述代码所示:

//使用板子上的串口 1 作为调试串口,将串口 1 设置为系统标准输出。chosen {
stdout-path = &uart1;
};
//配置属性,将串口 1 的设置为”okay”打开模式
&uart1 {
pinctrl-names = "default";pinctrl-0 = <&pinctrl_uart1>;status = "okay";
};
//定义管脚模式
pinctrl_uart1: uart1grp {
fsl,pins = <MX6UL_PAD_UART1_TX_DATA__UART1_DCE_TX 0x1b0b1MX6UL_PAD_UART1_RX_DATA__UART1_DCE_RX 0x1b0b1>;
};
//管脚的 pinctrl_uart1 对应到 uart1 中的 pinctrl-0
天嵌
TQi.MX6UL开发板上的其余串口的配置方法也都类似,只要配置串口一般属性,并让它们使能即可

这样,您就可以将您所需的外部设备接入到天嵌TQi.MX6UL开发板的串口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