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ds18b20

楼主(2017-09-05):
如果ds18b20不是时序的错还可能是哪里不行,我试了好几个程序都不行,快死掉了感觉。谁有M451写好的程序,不胜感激。

收到的数据总是4096,调试发现,总是在reset ds18b20函数处,没有收到DS18B20的低脉冲,这点的程序,我改了许多遍了,还是不行。

可能的问题:我看有人说要把GPIO设置为开漏,说实话这方面确实是我的软肋,我对GPIO在什么时候能输出多大的电流不清楚!!!但我试过,结果没变化。

大多数程序,都是设置为output,在释放总线时,输出高。

连线的话,就一个上拉电阻,我连5k,应该不会有错

网友A:
也可能是废了,以前我有3个,发现其中一个插上不能用。

网友A:
你先找个51单片机测一下,一般51比较好搞,先测试外设芯片靠谱,然后再调试。

网友B:
这个芯片是单线协议,你最好用gpio做,你搞出来基本上输出高低电平子函数,和那个输入读取函数,还有延时函数就差不多了

网友C:
参考这个前辈的代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