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AD采集连续两个零点

楼主(2017-09-05):
类正弦波零点是2.5V转为AD值是3103.我想采集连续两个零点的数据,我的程序如下:
while(1)
{
if(tmp==3103)
{
for(i=0;i<len;i++)
{
sig[i]=Get_Adc(ch1)
}
}
}
请问到下一个零点我应该怎么停止呢?只想一段一段的采集。求大神们告知

网友A:
有点丈二和尚的感觉

网友B:
对比中点(0点)的值,开始点为第一个大于这个点的值,正半周至小于这个点为止,一个周期到开始的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丈二和尚的感觉

唉  C语言基础不牢真是地动三摇啊,我只是想采集连续两个过零点(连续两个相同的电压之间的数据)。只会怎么开始不会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比中点(0点)的值,开始点为第一个大于这个点的值,正半周至小于这个点为止,一个周期到开始的条件 ...

对 是这样的  只是不知道到了下个零点我怎么停下来不再往数组存数了。请大神赐教

网友C:
如果能够预测大致的下一个“过0点”时间,那么就在取得前一个“过0点”时开始计时,到达“最短时间”再开始比较

网友C:
一般的,用小于某值作为“过0点”判断,不能用“==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唉  C语言基础不牢真是地动三摇啊,我只是想采集连续两个过零点(连续两个相同的电压之间的数据)。只会 ...

这和C语言好不好关系不大呀,关键是逻辑思维呀!
ADC不一定就是连续的,过零采样能采样到3103的概率也不是100%的。
判断是否过零,要判断ADC是否在一定的范围内,凡事不能太绝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够预测大致的下一个“过0点”时间,那么就在取得前一个“过0点”时开始计时,到达“最短时间”再开始 ...

信号周期可能随时会变,所以没法预测。我想采用定时器控制ADC,第一个零点开启TIME下一个零点关闭TIME,DMA传输数据。这样的话就可以只采集“半个”周期的信号,还可以计算时间。

网友D:
连续采样是这样采样吗?

网友E:
还是使用均值滤波吧。

网友F:
这个len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G:
不完整的程序看不出来的。

网友H:
计数完成之后重新把把变量复位。

网友I:
采样变量控制复位。

网友J:
没有看懂楼主的代码要实现什么

网友K:
控制采样的flag呢?

网友L:
就是跟楼主的变量控制有关系。

网友D:
楼主不是应该通过计算两次实现的吗?

网友E:
两次采集求平均值,不如均值滤波算法。

网友F:
tmp这个数据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G:
楼主最好附上完成的代码

网友H:
采样复位设置一个变量。

网友I:
如果不想采集,将变量置位为0.

网友J:
采样完成就不讲tmp换成你要数据就行。

网友K:
把flag设置为0采样不会继续的。

网友L:
需要采样的时候将变量置位true否则为false。

楼主:
#include "led.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adc.h"
#include "find_peak.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math.h"

int sig[MAX_SIGNAL_LEN];  //采集数据
int peaks[MAX_SIGNAL_LEN];   //峰值点位置数据
int troughs[MAX_SIGNAL_LEN];   // 谷值点位置数据
int i,n1,n2,n3;
int tmp;
double fre;

int main()
{
         i=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LED_Init ();
         uart_init(115200);
         Adc_Init();
         TIM_OPMGATE_Init();
         while(1)
                 {
                         tmp=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1,10);
                         if(tmp==3103)
                         {
                                 for(i=0;i<MAX_SIGNAL_LEN;i++)
                                 {
                                         sig[i]=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1,10);
                                 //sig[i]=Get_Adc(ADC_Channel_1);
                                         printf("%d \r\n",sig[i]);
                                 }
                         }

        n1 = MAX_SIGNAL_LEN;

        process(sig,n1);  //数据预处理

        n2=find_peaks(sig,n1,peaks);  //
        n3=find_troughs(sig,n1,troughs);   //

        printf("\n峰值点位置\n");
        for(i=0;i<n2;i++)
                         {
                                 printf("%u ",peaks[i]+1);  //下标从1开始
                                 TIM_Open();
                         }
        printf("\谷值点位置\n");
        for(i=0;i<n3;i++)
                         {
                                 printf("%u ",troughs[i]+1);
                                 TIM_Open();
                         }
                 }
}
我的目的并不是找到峰谷值点。输入信号是类正弦信号(带噪声,周期会变化但不会突变),我想在检测到峰谷点的时候立即输出一个脉冲波。但是对峰值检测理解不深,虽然有阈值法检测程序。但是有很大的问题:首先必须检测一段数据才可以进行处理,假如数据包含了峰谷点(或许不值一个),那么这个特征点已经过去了,再加上要处理,实时性根本做不到。
方法一:所以想控制ADC采集的数据长度,以半个周期采集一次(连续两个过零点),其中必有一个峰值或者谷值点。用定时器控制ADC采样,然后findpeak()找到峰值点位置,计算出点数乘于定时器时间就是图中的t0,由于周期不会突变,就把t0的时间给谷值点,认为这两段时间近似相等,依次类推。
方法二:最简单误差有点大,过零点把类正弦转换为方波,然后输入捕获,计算半个周期时间除于2得时间t,开启定时器定时t,时间到发送脉冲波。也刚好在峰值点或者谷值点出现脉冲。只是误差大。
很想用第一种方法,但是感觉很复杂,各位老铁给分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最好附上完成的代码

贴了代码和目的,请老铁查看。

楼主:
还是这个论坛好,好多人回复。谢谢大家。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还是这个论坛好,好多人回复。谢谢大家。

int ad_buf,ad_buf2;//AD缓存
int err;//零点误差范围
int zero_flag1,zero_flag2;
int i=0,sig[]={0};
ad_buf=Get_Ad();//第一次过零检测
if(abs(ad_buf-3103)<err)
{
    zero_flag1=1;
}
if(zero_flag==1)
{
ad_buf2=Get_Ad();
if(abs(ad_buf-3103)<err)//第二次过零检测
{
   i=0;
}
else if(abs(ad_buf-3103)>=err)//中间数据
{
  seg【i】=ad_buf2;
   i++;
}

}如果觉得可以,请给分

楼主:
对一段数据处理,如果有峰谷值会输出相应的位置。程序虽然可用,但是不能满足峰谷值检测的速度。我的目的:检测到峰谷立即输出脉冲波。实时性好像很难达到

测试效果,比较差劲,变频率就飘了,而且还会出现多个脉冲,老铁门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楼主:
方法二:过零检测(用的比较器),然后TIM5输入捕获(2个上升沿),TIM2设置为单脉冲输出,TIM3作为定时器。TIM5计算连续两个过零点出时间t0,在第二个过零点开启TIM3时间为t0/2,时间到则产生中断在中断里开启TIM2输出脉冲波。 这是我的逻辑方法,老铁门感觉对不对??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h"

u16 zhouqi=300;//*0.1ms
u16 gaodianping=100;//*0.1ms

void TIM2_OPMGATE_Init()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
//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

       //TIM2工作在单脉冲下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7199;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 = zhouqi-1; //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SelectOnePulseMode(TIM2,TIM_OPMode_Single);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2,TIM_TRGOSource_OC1Ref);

        TIM_OC1PreloadConfig(TIM2,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InitStruct.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 = zhouqi-gaodianping;
        TIM_OC1Init(TIM2,&TIM_OCInitStruct);
        TIM_Cmd(TIM2,DISABLE); //Enable the TIM Counter

}

void TIM2_Open()
{
        TIM_Cmd(TIM2,ENABLE);//使能TIM2
}
/*************************************************************/

void TIM3_Int_Init(u16 arr3,u16 psc3)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Ê±Æ÷TIM3³õ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

        //ÖжÏÓÅÏȼ¶NVICÉèÖÃ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Cmd(TIM3, DISABLE);
}
void TIM3_Open()
{
        TIM_Cmd(TIM3,ENABLE);
}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测到中断标志
                {
                        TIM2_Open();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  //清除标志
}

/***********************************************************/
//TIM5输入捕获

TIM_ICInitTypeDef  TIM5_ICInitStructure;

void TIM5_Cap_Init(u16 arr5,u16 psc5)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5,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0);

        //³õʼ»¯¶¨Ê±Æ÷5 TIM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5, &TIM_TimeBaseStructure);

        //初始化输入捕获参数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CC1S=01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0;
          TIM_ICInit(TIM5, &TIM5_ICInitStructure);

        //中断分组初始化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ITConfig(TIM5,TIM_IT_Update|TIM_IT_CC1,ENABLE);

           TIM_Cmd(TIM5,ENABLE );

}

u8  TIM5CH1_CAPTURE_STA=0;     //输入捕获状态
u16        TIM5CH1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u32 temp=0;
//中断程序
void TIM5_IRQHandler(void)
{
         if((TIM5CH1_CAPTURE_STA&0X80)==0)//还未成功捕获
        {
                if (TIM_GetITStatus(TIM5, TIM_IT_Update) != RESET)

                {
                        if(TIM5CH1_CAPTURE_STA&0X40)//已经捕获到高电平
                        {
                                if((TIM5CH1_CAPTURE_STA&0X3F)==0X3F)//高电平时间过长
                                {
                                        TIM5CH1_CAPTURE_STA|=0X80;//标记捕获成功
                                        TIM5CH1_CAPTURE_VAL=0XFFFF;
                                }else TIM5CH1_CAPTURE_STA++;
                        }
                }
        if (TIM_GetITStatus(TIM5, TIM_IT_CC1) != RESET)//²¶»ñ1·¢Éú²¶»ñʼþ
                {
                        if(TIM5CH1_CAPTURE_STA&0X40)
                        {

                                TIM5CH1_CAPTURE_STA|=0X80;
                                TIM5CH1_CAPTURE_VAL=TIM_GetCapture1(TIM5);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5,TIM_ICPolarity_Rising); //设置为上升沿捕获
                        }else
                        {
                                TIM5CH1_CAPTURE_STA=0;
                                TIM5CH1_CAPTURE_VAL=0;
                                 TIM_SetCounter(TIM5,0);
                                TIM5CH1_CAPTURE_STA|=0X40;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5,TIM_ICPolarity_Rising);                //设置为上升沿捕获
                        }
                }
         }

        if(TIM5CH1_CAPTURE_STA&0X80)
                {
                        //TIM3_Open();
                        temp=TIM5CH1_CAPTURE_STA&0X3F;
                        temp*=65536;//溢出时间总和
                        temp+=TIM5CH1_CAPTURE_VAL;//两个零点时间
                        printf("HIGH:%d us\r\n",temp);//打印输出
                        TIM5CH1_CAPTURE_STA=0;//清零 下次捕获用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5, TIM_IT_CC1|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

}

楼主: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r.h"

extern u32 temp;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uart_init(115200);
         LED_Init();
        TIM2_OPMGATE_Init();
        TIM3_Int_Init(temp/2,72-1);
         TIM5_Cap_Init(0XFFFF,72-1);
         //TIM2_Open();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