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永磁电机精确定位

楼主(2017-09-05):
请教各位大神用 STM 的永磁电机矢量控制怎样做到精确定位?编码器是4000一圈,怎样让电机偏移一个刻度或者只有几个刻度?
哪位大神能提供一个方法或思路?若能解惑,必重谢。

网友A:
都有编码器了,先知道当前位置,到目标位置,转多少角度就可以了;

BLDC,用霍尔都可以,只是精度差些;

网友B:
要看“定位到编码器的任意刻度”是如何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有编码器了,先知道当前位置,到目标位置,转多少角度就可以了;

BLDC,用霍尔都可以,只是精度差些; ...

怎么提高转动的精度呢?这种高精度的转动用stm提供的库函数能够实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提高转动的精度呢?这种高精度的转动用stm提供的库函数能够实现吗? ...

那不太清楚;

以前听别人说过,比如用霍尔传感器只能做到60度精度,通过算法可以提高到10度左右;
不过那是BLDC;

你用其它电机加编码器应该差不多吧,ST算法支不支持不太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定位到编码器的任意刻度”是如何定义的

手上的编码器4000一圈,软件确定一个目标值后控制电机转到某个位置使编码器的读数正好为这个目标值。用stm32做得到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上的编码器4000一圈,软件确定一个目标值后控制电机转到某个位置使编码器的读数正好为这个目标值。用st ...

这要看你的具体需求和相应的控制算法。
至于用哪家的MCU关系不大。

网友C:
你需要一个带刹车的伺服电机

网友D:
STM32 的电机库,有这个功能。
不过精确定位没有那么简单。单凭电机库未必能做到这一点。会有很大的优化和调整工作要做,还需要你详细的参数和试验设备的支持。

网友E:
库有这个功能,但还未开放,要在正常库上打补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