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玩这个吗真 人 娱 乐, 电 子 游 戏

楼主(2017-09-05):
(无正文)

楼主:
电路如图

网友A:
电路不安全,24v会窜到cpu,要光电隔离。

网友A:
不如直接选固态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直接选固态继电器

怕继电器寿命不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不安全,24v会窜到cpu,要光电隔离。

24V如何串到CPU?
你实际有碰到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怕继电器寿命不够

固态继电器里面就是有光电隔离的电子电路,有交流用的,也有直流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4V如何串到CPU?
你实际有碰到过吗?

当器件出问题时就会出现24v窜到cpu。怕出问题就不会这样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器件出问题时就会出现24v窜到cpu。怕出问题就不会这样设计。

串了好几个电阻,应该不会,我设计的实际产品,没有遇到GPIO和CPU损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了好几个电阻,应该不会,我设计的实际产品,没有遇到GPIO和CPU损坏的。 ...

你好,请教下我这电路还有哪里需要优化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请教下我这电路还有哪里需要优化的吗?

电路没啥问题,就是默认你的GPIO如果是低电平或者高阻的,上电时电磁阀就会有驱动输出。

网友C:
你搜下光耦继电器, 例如AQV212

网友A:
从抗干扰考虑也应该加光耦。

网友D:
可以,是否需要加光隔离,看你的系统EMC设计功力。加隔离可以大幅降低对EMC设计能力的要求,但不是为了什么“24V窜到CPU”,只要管子耐压够即可,现在的在产晶体管都应该可以满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当器件出问题时就会出现24v窜到cpu。怕出问题就不会这样设计。

光耦也会存在初次级短路的问题,按你的说法,一样不能用。

网友E:
用大功率高频率的MOS管,加光耦隔离。

网友F:
这样的电路三极管可以导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光耦也会存在初次级短路的问题,按你的说法,一样不能用。

光耦的初次级耐压可是几千伏,和晶体管耐压可不是一个数量级。

网友G:
我们的产品多数都是用类似的方法控制12V的继电器,十多年了,还真没听说12V串到单片机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光耦的初次级耐压可是几千伏,和晶体管耐压可不是一个数量级。

看来还是没明白,直说了吧,过分追求元件的高参数是没有必要的。只要型号选择合适,对于楼主的应用,耐压50V、100V跟几千V、几万V有差别么?不是一个数量级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