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或者导纳特性曲线若干问

楼主(2017-09-05):
一般情况换能器的特性曲线都是R和X组成的阻抗特性曲线或者由G和B组成的导纳特性曲线
但是现在我的换能器的曲线是Cp和G组成的特性曲线
如下图可见
所以有点困惑,有以下问题
【1】G还是电导的意思,那Cp是指哪儿的电容呢?
【2】每个频率点,对应不同的Cp,那么要算该频率时的阻抗时
         电阻就是1/G了, 电抗用公式 Xc=1/(j*2*pi*f*Cp)呢?(f是该频率点的频率)
【3】如果Cp为负值了,是不是就说明此时是成感性了?
          那么此时的电抗用公式 Xl=j*2*pi*f*Cp?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