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请教如何实现图中的设计

楼主(2017-09-05):
现在要设计一种系统,由仪器1和仪器2组成,这两个仪器不共地。仪器1可以产生一个高频率的信号(具体多少合适也要请教一下),通过一根导线,搭在一个金属块上,仪器2也是通过一个导线能不能检测到这个频率。主要是两个不共地,不知道能不能实现,或者有没有其他可行的方法能实现,请教大家一下

ps:这个主要是类似一个万用表一样,仪器1有红黑两个表笔,他会随意搭在不同的金属块上,然后由仪器2检测仪器1的红黑表笔分别搭在哪个金属块上了。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能。不一定非得用以上的方案。

网友A:
手持的东西,本身和人体的电容就可以和电源线之源的形成共地,要求频率很高,中频应该可以,接收灵敏度足够,具体要实测参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持的东西,本身和人体的电容就可以和电源线之源的形成共地,要求频率很高,中频应该可以,接收灵敏度足够,具 ...

手持式的仪表都是绝缘的,如何和电源线形成共地啊?金属块1和金属块2离了都比较近,相互之间会不会有干扰?这个频率大致10M左右就可以了,是吧

网友B:
这个不用那么麻烦,用脉冲就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用那么麻烦,用脉冲就可以解决问题

关键是两个仪器不共地,如果用脉冲了,测起来是不规则了吧

网友B:
红表笔和黑表笔,暂时定红正,黑负,正向一个脉冲,反相两个脉冲(注意频率),检测端用光耦组合即可完成检测接的哪几个检测口。光耦的目的是采用电流信号提高抗干扰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表笔和黑表笔,暂时定红正,黑负,正向一个脉冲,反相两个脉冲(注意频率),检测端用光耦组合即可完成检 ...

那仪器2怎么检测出来这个黑表笔是GND了,我也想到这种方法,就是仪器2 没法判断到底是gnd还是频率信号了,而且这个金属块大致有1000个左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仪器2怎么检测出来这个黑表笔是GND了,我也想到这种方法,就是仪器2 没法判断到底是gnd还是频率信号了, ...

你QQ跟我聊,这样太累,756343289,说明来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两个仪器不共地,如果用脉冲了,测起来是不规则了吧

如果知道发送端的信号参数,可否通过无线经天线发送信号给接收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知道发送端的信号参数,可否通过无线经天线发送信号给接收端

版主,这个系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检测出来红色的表笔搭在金属块几号上了,黑色表笔搭在金属块的几号上了,仪器1和仪器2都是辅助设备,都需要自己设计。最终目的是找出金属块的编号

网友D:
仪器1给一个直流压差,固定大小,行不行?

这么提问一般不会有好答案,
别人提一个想法,你又会冒出来新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