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如何实现图中的设计

楼主(2017-09-05):
现在要设计一种系统,由仪器1和仪器2组成,这两个仪器不共地。仪器1可以产生一个高频率的信号(具体多少合适也要请教一下),通过一根导线,搭在一个金属块上,仪器2也是通过一个导线能不能检测到这个频率。主要是两个不共地,不知道能不能实现,或者有没有其他可行的方法能实现,请教大家一下

网友A:
这个不行吧,没想到什么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行吧,没想到什么好方法;

版主,这个主要是类似一个万用表一样,仪器1有红黑两个表笔,他会随意搭在不同的金属块上,然后由仪器2检测仪器1的红黑表笔分别搭在哪个金属块上了。大致就是这样的功能。仪器1也不一定非得是输出高频信号。现在就是缺少方法,求版主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这个主要是类似一个万用表一样,仪器1有红黑两个表笔,他会随意搭在不同的金属块上,然后由仪器2检 ...

那最好以天线的方式发送和接收;

无线发面我不懂,你可以找人问下;

网友B:
天线方式倒是有可行性的, 只是要载波,调制和解调,系统太复杂了。
此外一个高频率的信号,还得看多高频率
你这个东西,工作稳定性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方式倒是有可行性的, 只是要载波,调制和解调,系统太复杂了。
此外一个高频率的信号,还得看多高频率 ...

就是这方面不太懂,所以想问一下这个频率多少合适。还有啊如果用天线的方式,如果两个金属块离了太近了会不会干扰大,比如说就是一个MST102开关上的接线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方式倒是有可行性的, 只是要载波,调制和解调,系统太复杂了。
此外一个高频率的信号,还得看多高频率 ...

这个仪器1的两个表笔发出什么样子的信号都是需要自己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