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接口的DC特性

楼主:
hi 大家好,
        最近看到一个CPU的SPI接口特性,其中DC特性中有一条“Input Current”,最大值为+/-50uA. 该接口的高电平为3.3V。SPI的接口共有7个Pin(MOSI,MISO,CLK和4个CS)。那像MISO信号作为芯片的输入管脚,一般会接一个上拉电阻。根据输入电流不超过50uA,高电平为3.3V。那上拉电阻是不是要选不低于3.3/(50*10^-6)=66K.上拉电阻是要选这么大吗,参考设计中用的是10K的电阻,这个10K是怎么确定的?请大神指教,谢谢!

1 eSPI DC  (148.64 KB )

eSPI DC 电气特性

eSPI DC 电气特性

网友A(2017-09-05):
默认模式下,上拉电阻在IO内部已存在,无需外加。有时需外加是为加强抗干扰性(仅在长线下有一点不强的效果),更多的则是在OC/OD模式下。一般MCU的SPI接口都处于默认弱上拉工作态。至于你的计算方法,以50uA极限值得出的也是极限值,实际取值略小于该值就是。

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