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路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7-09-05):
同一个带通滤波电路,在通过以下几个信号后不同信号放大倍数不同。

楼主:
下图信号被滤除干净

楼主:
下图信号都放大10倍以上

楼主:
有个问题想问:3个信号的周期是一样的为什么放大倍数不同?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频率成分不一样啊

网友B:
不知道你的贷通神么养啊,也不知道你三个原信号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贷通神么养啊,也不知道你三个原信号什么样。

图片就是原信号,带通带宽在10Khz~1Mhz

网友C(2017-11-09):
信号经过滤波器会产生很多谐波分量。该电路的电抗元件对不同频率的响应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