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一款5V输入,输出10-60V的芯片

楼主(2017-09-05):
求一款芯片,5V输入,能升压10-60V,输出电流要求很低,100mA以下。

之前用过MC34063和LM2596,好像都到不了50V,我查到一些资料,据说34063可以,甚至可以到120V,需要外加mos管,这样的话电路就变复杂了(我也没找到具体的图纸)。有没有那种芯片,不需要外部扩充就能到60V的?

或者相对简单的倍压回路,电压带载和空载的波动不超过1V,要是一大堆电阻和电容原件,成本和体积都控制不住了。最好就是想34063或者2596那样,几个原件解决问题。

请高手指教一二,谢谢。

楼主:
还有这个2596可真不便宜,我不需要那么大的电流,选这款貌似也很浪费。

对于这个元件我也有很大的疑问,我在淘宝上买了一块现成的0-42V输入,5V固定输出的板子,用的就是LM2596,只要3块多钱,我在原件网上采购一片芯片也要3块多,他这板子成本都不够,怎么做到3块多钱的?

网友A:
其实34063加个三极管也不错啊,增加那么一两个元件

网友B:
LM5001。LM2596这种东西老掉牙又不好用,而且是降压的,做升压加元器件你也接受不了。

楼主:
这东西要十几块钱一片啊?也太贵了。吃不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34063加个三极管也不错啊,增加那么一两个元件

有例子么?给个图纸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5001。LM2596这种东西老掉牙又不好用,而且是降压的,做升压加元器件你也接受不了。 ...

LM5001淘宝上卖好几十块一片啊。。。。LM2596虽然老掉牙,可是才2块钱。。。。。这玩意儿要是批量,承受不起这个价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例子么?给个图纸呗。谢谢。

搜: 34063 升压 扩展

网友C:
国产XL6012  质优价廉,完全满足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LM5001淘宝上卖好几十块一片啊。。。。LM2596虽然老掉牙,可是才2块钱。。。。。这玩意儿要是批量,承受 ...

那你去买吧。我只能告诉你TI正品LM2596零售价大约10-15元。
还有就是用LM2596做出来电路和34063没啥区别,做的出前者但是做不出后者,我不相信。34063只要几毛钱。
批量还要省钱,得看自己有没有能力做出来。做都做不出来何谈省钱。

网友D:
MCP1650 升压100V

感觉这个挺好。

网友E:
可以用芯龙的XL60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去买吧。我只能告诉你TI正品LM2596零售价大约10-15元。
还有就是用LM2596做出来电路和34063没啥区别, ...

34063我用的就是几毛钱的,买了20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芯龙的XL6012,

这个原件相对确实比较合适,价格也相对便宜,我用34063加mos管扩充一下升压试试,最后对比一下成本。

谢谢指教。

楼主:
这个好像也挺贵,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 34063 升压 扩展

谢谢。

按照你的指导,我找了份图纸,准备试试看。

网友F:
楼主也有这样的需求?
我最近设计了一款超声波测距模块,也想升压至60V,苦于成本及体积各方面的考虑,一直也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后面在微信群里,请教了下游名,他推荐给我一款芯片:上海芯龙 XL6007,楼主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就是用了这个方案,先调试下电路再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芯龙的XL6012,

原来也有推荐 芯龙 芯片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原件相对确实比较合适,价格也相对便宜,我用34063加mos管扩充一下升压试试,最后对比一下成本。

谢 ...

楼主,测试效果怎么样? 可否分享下成果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原来也有推荐 芯龙 芯片的

芯龙的IC挺稳的,不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芯龙的IC挺稳的,不错

恩恩,以后多多关注下他们家的芯片~~

微信公众号:电子干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