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路原理》知识点注解——振荡器与储能之关系

楼主(2017-09-05):
振荡器必然涉及到储能,这是显然的。但其需要多少个集总参数意义上的储能元件呢?答案是至少两个。

但是,若考虑寄生特性的话,最少只需一个集总参数储能元器件即可,而另一个可以由寄生特性承担且理论上相关寄生特性参数可以无穷小。注意,那个集总参数元器件将用于确定振荡器的相关技术参数。

楼主:
曾经提到过运放必须采用动态模型,就算是理想模型也必须是动态的(至少一阶)。这也涉及到了寄生特性,当然实际运放可能还会人为地加强这个“寄生”特性。

虽然运放的这个动态寄生特性是必须有的,但并不能将运放称为储能元器件。

楼主:
就物理意义而言,任何器件都存在着寄生特性。不仅如此,严格意义上说,任何器件都存在着相应的分布特性。所以说,没有前提条件下拿储能元器件来说事,那是毫无意义的。

网友A(2018-12-22):
只有电容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有电容一个。

类似的振荡电路可以找出一堆来,有使用分立元件的,也有使用集成电路的。从外部来看,均只有一个储能元件。

你试图用此电原理图否定楼主首帖第一行。
但是你没有注意到楼主首帖第二行。

@不起眼 :说的是4楼电路,输出端Eout变化相对于两输入端变化的延迟。
@maychang :延迟?你说的是那么延迟?
@不起眼 :“冲过去”是不是“延迟”的结果?
正玄波振幅在这个平衡点附近慢慢增加,矩形波则直接在单周期内指数增加到最大。
一旦震荡起来,这个平衡点就会被相速度冲过去,不可能维持平衡。
一旦震荡起来,这个平衡点就会被相速度冲过去,不可能维持平衡。
@不起眼 :不稳平衡,并不能确定下一步向哪个方向变化。既可能继续原方向变化,也可能向原方向的反方向变化,全看扰动的方向。
@不起眼 :不错,是不稳平衡。前面我已经说过。
@maychang :是平衡点,但是这个平衡点不稳定,待不住。好多振荡器都有这样的平衡点。
@不起眼 :见8楼回复帖。

网友C:
有的集成电路振荡器,从外部看,一个电容也没有,难道你要据此推论出振荡器一个储能元件也不要?

那当然得靠模块内部的寄生参数了,但这样的振荡器自己是出不了低频的,想要出低频需内置分频电路。
像三端稳压块那样,只有 电源,负载和地,不需周边配置,一上电就能震(正常运行)?!

网友D:
算不算是寄生储能?

K5,有本事你就分析此帖电路错在哪里?
k5,你才是误入,555电路板实验都可以了,你就是误导!

网友B:
前几天模拟版面有位网友贴出这么两幅图,是LM339输出对输入的延迟。

@hk6108 :是这个意思。
那是否意味着,反相器如果由理想方波驱动,也可出现短暂的同相状态?!

网友D:
king5555 + 1专门來误人。模型有缺陷您当真,你的555模型也不良

对于K5这样的武训的后代,为了得到别人的东东,不惜被打脸。

K5,你反反复复只会讲这一句,是你的语文老师差?还是你别的话不会讲? 天气冷,躲在阴沟好受吗?为了骗21说不能登录,何必如此呢?
@hk6108 :对,假如3个理想非门,没有延时不知道能不能振起来?
运放却不一样,运放是多级电路,加上容性负载就不稳定,不过,藉着容性负载引发负反馈自激的方式,能做到甚么水平,亦就是有否实用价值?
那要视乎这 非门 是甚么货色,如果只是一个三极管,负载与周边配置都是纯阻线性,电源内阻为零(或充份退耦),那么,把管子内的寄生参数算进去,也不过是一阶,做不了「环振」,以 考毕兹 拓扑直接起震倒还有点可能。
对。单个非门也可以构成环形振荡器。

网友B:
继续8楼。
如果没有这个延迟,那么4楼电路假定Eout为高(此时C1两端电压必定为负),输出端经R1对电容C1充电,电容C1上端电位逐渐升高。到C1上端电位为零时,Eout两端电压也为零,运放同相输入端也为零,电路达到平衡。此后维持在此平衡态,电路不会发生振荡。但Eout对两输入端有延迟时,当两输入端电位相对时Eout仍为高,继续通过R1对C1充电,C1两端电位为正,运放反相输入端高于同相输入端。经过延迟时间后,Eout变低,运放输出为低,运放同相输入端为低,Eout对C1放电。
这个延迟,我的理解,就是楼主在2楼所说“曾经提到过运放必须采用动态模型,就算是理想模型也必须是动态的(至少一阶)”。

@hk6108 :说的就是不会停留啊。如果没有延迟(速度无穷快),那就可能停留了。
@maychang ……不是那么回事。应该说,两输入端之间电压为零,Eout仍保持两输入端之间电压为零前的状态。再过一段时间,两输入端之间电压(已经不为零)使得输出翻转……,那就更不可能停留,因为输入电位差已经反转了,运放才「如梦初醒」,这样,Eout 只会急速翻转吧?!。
@captzs :是。实际上当然有失调。我这么说仅仅是为了方便。完整地说,应该是两输入端之间电压恰使输出为零。
电容放电至0,实际运放有失调电压,不会稳定在0。
@不起眼 :是会“冲过去”。 “冲过去”是因为:两输入端之间电压变化为零时,Eout仍保持两输入端之间电压为零前的状态。再过一段时间,两输入端之间电压(已经不为零)使得输出翻转。
@hk6108 :“而运放则是以完整的三极管为基础的,有线性区,翻转再快始终还是要窜过线性区,在 Eout 刚过零的一刹那,参考(正输入端)电位跟着过零,而电容这时才可开始放电”。 不是那么回事。应该说:两输入端之间电压为零,Eout仍保持两输入端之间电压为零前的状态。再过一段时间,两输入端之间电压(已经不为零)使得输出翻转。
@maychang :不对,那个平衡点,还是会冲过去。我的分析没错。
基本正确,不过不可能维持平衡,因为那个平衡点不稳定。理论上可能陷入随机跳变。这点我也弄错了。
理论上,不管任何电位。只要两输入端齐平,Eout 都会是零,可控硅是单一元件,载流子反馈,可以说根本没有中间状态,而运放则是以完整的三极管为基础的,有线性区,翻转再快始终还是要窜过线性区,在 Eout 刚过零的一刹那,参考(正输入端)电位跟着过零,而电容这时才可开始放电,这意味着,两输入端的电位差距已经拉开了,Eout 还能保零否?!
同相输入端的电位相当于比较器的参与电位,是随 Eout 而动的,电容是进入稳态后才开始放电然后紧接着反向充电 ,充电是到达参考电位(运放亦告翻转)才结束的,换言之,电容电压为零的时候,参考电位仍是稳稳当当的存在(甭靠「延时」),这个 不稳定平衡点 如何hold得住呢?

网友B:
顺便说一句:4楼图使用单电源,这个不行。应该使用双电源。

单电源时,电容放电到0就停止了。

楼主:
既然各位对此感兴趣,那么就引几个帖子:

关于分段线性化的一个例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2604868-1-2.html

别“大惊小怪”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2605010-1-1.html

这是一“正”一“反”的两个“教材”。

楼主:
请特别注意下面这个帖子:

关于“反面教程——‘跟随器’”
https://bbs.21ic.com/icview-2556436-1-1.html

其中提到了下面这个帖子:

A=B+C”,虽然常见,但你未必熟悉(甚至知道)....
https://bbs.21ic.com/icview-2521024-1-1.html

仔细地品味一下其内容。

楼主:
所有问题都出在一个根上——“小学数学”。

楼主:
再说个题外话——反馈。在此,不作说明,只给个“引路”。

去逛一下“21学堂”:https://bbs.21ic.com/bar-161-1.html

其内有个“剖析《模拟电路》”:https://bbs.21ic.com/icview-2538450-1-1.html

去找找相关的内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有问题都出在一个根上——“小学数学”。

嗯,"小学数学",这笔装的好,绝对给满分。

来看看这个话题处于什么水平:

网友C:
上表的分类依据很有特色,上面从左到右的是变量个数n,左边是非线性程度,从上到下增强!

从表中可以看出,振荡器的变量n=2,所以有些人说电路中就一个电容也能振荡,这是胡扯!用我4-5年前的话说,哪怕这个电容数值比阿伏伽德罗常数还小,也必须有,不能省略!

从表中可以看出,有个线性振荡器。几年前有个大傻发帖说:线性振荡器,实际上没有,理论上也不存在!

只用一个电容就能起震的现实是明摆着的,问题只是跟这一个电容配合的是些甚么东东,这东东里头的文章才是争议之处吧?!
实际效果很简单,但专业分析就很复杂。

网友E:
一个也可以

网友A:
RC振荡器是需要有源器件的活动才可运作的,
所以只能以甲类运行,推挽也不过顶多是乙类,如果是丙类,主振电容就没有充放电回路了。

连个环形振荡都弄不明白,还圣诞灯!吹吧!
那个 RC5 有点不对劲,喔,最右边的管子多了一个电容而且这电容是接地的!

网友B:
这么好的“小学数学”资料,必须保留。

是中文就更好,是由中国人总结出来那就最好!

网友C:
经常看见交净停车在路边,开着车门来个葛优躺,或者脚伸在前挡风玻璃处,没事扣指甲玩,顺便逮几个违规的,零花钱就有了,如此无聊时,干什么呢?吹牛玩呗!

这几个中学生级别高手也是,没事就吹牛玩!动不动这个知识也简单,那个也简单,这个是小学知识,那个是中学知识。。。牛皮都吹破了还浑然不觉。

网友C:
关于这个单电容振荡器问题,牵扯到一个学术术语,我给起个名字,叫死穴问题(直接说术语,百度圣手又去百度了,然后回头来吹牛,说他几十年前就和学生在课堂上交流过了)!

想阐明死穴问题,伯克利那个教授足足写了45页论文,牵扯到数值分析,非线性微分方程等,即便是研究生看着都费劲,这俩大师就在这吹有多么简单!既然简单,从2013年至今,研究5年了还像个晕头鸭子?吹牛的底气从何而来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继续8楼。
如果没有这个延迟,那么4楼电路假定Eout为高(此时C1两端电压必定为负),输出端经R1对电容C1充电 ...

你弄错了,肯定是一时疏忽,你需要冷静。

       1.Eout与Uc同时为零,只能在初始状态存在。这是个平衡点,但极不稳定。
       2.一旦震荡,由于Eout与Uc存在相差,不可能同时为零。不管Eout与U±之间是否存在延迟。
       3.用相空间理论来讲,一旦起振,相轨迹将不再通过原点。

稍候。今天实在没有时间,明天也不一定有。咱们慢慢聊。

网友F:
那个延迟不是震荡必要条件。
     如果运放的输出不设上下限,电路不能震荡。仔细想想。
     如果运放的输出设上下限, 电路能震荡。 而限幅是非线性的作用。

     所以我说,单电容+非线性就可以了。

网友G:
显然这已经是一个公众话题,咱就插个话儿。
“振荡器必然涉及到储能,这是显然的。但其需要多少个集总参数意义上的储能元件呢?答案是至少两个。”
敢于这么断言,必是:1.有定理表述。2.有推倒证明。
拿出来自然没了争论。仿真不能排除分布极生,列举不能尽所有。

如果把 总集参数 去掉,那应该有「唯一解」了,吧?!

网友B:
怎么回事?

网友A:
寄生参数深收藏于元件的功能核心内,无法重新编辑,
总集参数是独立个体,功能单纯,规格有定,还能造成可调的,
分布参数则是元件的对外关系,难以预计且会随布局而变,比如,电源线穿过机壳就可凑合成 穿心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显然这已经是一个公众话题,咱就插个话儿。
“振荡器必然涉及到储能,这是显然的。但其需要多少个集总参数 ...

这振荡有没有类别限制,
如果没限制,那么,总集元件就更不可能是至少两个,
S型负阻元件只需电感,N型负阻元件只需电容(但电容必须有电阻配合),
跟压电喇叭不同,压电震子通常不以电容方式运用,而是作为电感,但这「电感」只是模拟,没储能功效,不过,当它作为『LC谐振荡器』的槽路时,跟真电感一样,需要电容的配合,如果作为 串联谐振 阻抗使用,单用就可以了。

对不起,写反了,是 N型配电感,S型配电容 才对!

网友G:
等效LC也算“储能元件”。这是举例,不是定理不是证明。举例可以做否定的证据,例负阻例。

网友H(2019-02-16):
讨论完了吗?我还没看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