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 如何下载isp程序到用户ISP区,有做过的朋友,告知下

楼主(2017-09-05):
STC手册是这样介绍,IAP的

然后,我也找到了,STC提供的ISP程序示例代码和hex文件:ISP.hex文件

现在尴尬的是,我不知道怎么把这个ISP.hex文件下载到上图中的 用户ISP区!!!

希望做过的朋友告知下!多谢!

楼主:
应该用什么工具?反正官方的STC-ISP(V6.68D)我设置成下图不能下载,提示,文件过大,自动截取!

网友A:
楼主可以试一下这个软件:FlyMcu,我一直用它烧录IAP的程序,通过串口就行,不知道能不能解决你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试一下这个软件:FlyMcu,我一直用它烧录IAP的程序,通过串口就行,不知道能不能解决你这个问题
...

这个是下载STM32和LPC单片机程序的

楼主:
现在51的真是偏啊,问个问题,没人能解决的。。。。难道真成了STM32的天下了?

网友B:
我做过一个类似的项目。
也是参考你发的这个文档,这个文档还对应有一个样板程序。
1.先用stc的STC ISP下载一个包含引导程序的hex文件,就是你的引导hex和程序hex合并为一个hex,通过STC ISP下载;
程序合并的时候,注意要把引导程序hex的最后一行删除,然后把程序hex复制接在它后面。
2.后续可以通过引导程序的帮忙,在线升级。
起始地址,不用修改,还是0x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一个类似的项目。
也是参考你发的这个文档,这个文档还对应有一个样板程序。
1.先用stc的STC ISP下载 ...

是的,你说的我明白!我研究了下STC提供的那个ISP文件,发现他是直接把ISP_CHECK那段代码直接定位在了0xee00地址(好像是通过keil定义的),然后main函数部分代码不动!这样的话,我分析的,就是直接下载他们提供的ISP.hex文件,就可以把ISP程序下载到用户ISP区,然后再下载自己的应用程序,那段用户ISP区是不会被擦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一个类似的项目。
也是参考你发的这个文档,这个文档还对应有一个样板程序。
1.先用stc的STC ISP下载 ...

能不能详细说下HEX程序拼接???

如果能拼接的话,那程序就只需下载一次就可以了,大大方便了生产!!!

网友B:
拼接方法:
1.你用ultraedit这个软件打开你的引导烧录hex文件,把最后一行删除。
就是:00000001FF这条。
2.然后用同样的软件打开你的应用hex文件,把它完整复制过来,这个文件不用做任何改动。
3.粘贴在引导hex文件的后面就可以了。
烧录时,导入合并后的hex文件。你会看到程序分成了两段。
一段起始地址是0x0000,另一段起始地址是0xEC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拼接方法:
1.你用ultraedit这个软件打开你的引导烧录hex文件,把最后一行删除。
就是:00000001FF这条。

感谢相助,此方法确实管用,但是这可能是针对官方的方法!我的方法是做了一个小型的BootLoader,要放置用户程序空间的0x0000地址,然后用户程序放在0x1000地址,按你的方法如果将用户程序粘贴在BootLoader后面,程序运行时只运行了用户程序,却没有运行BootLoader,我换了换顺序,把用户程序放在了BootLoader前面,奇迹般的可以了!不知道为什么,但就是可以,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