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请问用arm控制电机与加的电压有关系吗

楼主(2017-09-05):
我用stmf103RCT6控制开关磁阻电机,电压在100V以下正常,继续往上加就运行不起来了

网友A:
这个问题描述得太简单.
总得说来, 电压升高, 电流就会增大, 电流变化率也随之更快地增大, 干扰则翻着倍地上升.

网友B:
上波形才好分析,问题再描述详细一点。

网友C(2018-05-17):
你好,看到你在做开关磁阻电机控制器,我目前也在研究,但是老驱动不起来,能不能把你的代码发我借鉴一下啊,我的邮箱1071037842@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