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STM8] 紧急求助大神帮助,STVD重装配置问题

楼主(2017-09-05):
昨天楼主作死,觉的STVD编译太卡了,就把STVD,COSMIC 都卸载了准备重装,结果捣鼓了一天都没装好,目前是这个样子的,每次打开工程,或者关闭软件都会出现 图1 所示,  点击图中的确定后,打开工程编译就会提示
  图2  中的错误,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求各位指点, 楼主二楼放工程配置图

图1

图1

图2

图2

楼主:
这是楼主的工程配置,和软件安装路径截图

配置

配置

楼主:
没人吗?哪位大神指点一下啊

网友A:
感觉是个权限问题,这个集成环境给管理员权限试试

楼主:
那位大神指点一下 ,重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个权限问题,这个集成环境给管理员权限试试

谢谢版主回答,另外问下,怎么给权限,重新安装的时候选择以管理员方式打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个权限问题,这个集成环境给管理员权限试试

版主,我右键打开STVD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然后再打开工程就没有那个拒绝访问报错了,然后再编译居然神奇的没有报错激动到哭啊,捣鼓一天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我右键打开STVD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然后再打开工程就没有那个拒绝访问报错了,然后再编译居然神奇的 ...

果然是权限问题,那就设置一下。 恭喜你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是权限问题,那就设置一下。 恭喜你搞定了

额,怎么设置啊,我现在只能是打开STVD的时候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直接双击就会提示拒绝访问

网友A:
对快捷方式 点右键属性, 兼容性标签 下面特权等级 选定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此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快捷方式 点右键属性, 兼容性标签 下面特权等级 选定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此程序” ...

嗯 明白了,谢谢 版主

网友B:
唉  搞个IDE 这么多事情
WIN8以上都要注意权限问题
我也遇到很多次类是的权限问题

网友C(2017-10-10):
我用的win10系统,建议楼主也换win10,非常好用,没出过差错。。

网友C: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ge7KWLl 密码: rivm

我给你一个最新版的下载地址,MSDN官方原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