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技术] 车载逆变器之单相全桥逆变器技术研究

楼主(2017-09-05):
    单相全桥逆变电路如上图所示,由逆变H桥、输出LC滤波器及其负载三部组成。其中Q1和Q3作为一对,Q2和Q4作为另一对,当Q1和Q3导通时,H桥输出电压Uo'=Ud;当Q2和Q4导通时,H桥输出电压Uo'=-Ud,即H桥输出为幅值为Ud宽度按正弦规律变化的脉冲,经LC滤波后输出正弦波。

网友A:
楼主您好!新人求问,纯电动车(EV)搭载的电机一般是什么类型的电机啊?直流or交流?交流的话单相还是三相?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希望您不吝赐教,在设计高压盒(PDU)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一个预回充路(也有的叫缓冲回路)并联在主正(负)继电器上,包括一个预充电阻和预充继电器,说是在充电初期,电池前端会有一个大电容,如果主正(负)继电器直接吸合,会因为小电阻(回路中仅存在触点电阻,很小)大电压造成的大电流使得主继电器触点粘连甚至烧毁爆炸,因此充电初期预充回路先通,通过预充电阻降低电流。我的问题是:1,电池前端电容从何而来,是不是指的就是逆变电路例如三相全桥逆变电路前端的那两个电容,还是跟电机有关,还是其他的什么?2,这个电容是可以计算的吗,或者说,当我想给预充电阻选型的时候,所需得知的电容上的电压值是怎么来的呢?问题较多,希望大家多多指教,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新人求问,纯电动车(EV)搭载的电机一般是什么类型的电机啊?直流or交流?交流的话单相还是三相 ...

电机的话有直流无刷电动机(BLDCM)、开关磁阻电动机(SRM)和交流异步电动机,不过好像现在交流用的多更容易数字化控制。交流的话三相的用的比较多,而对于预回充路来说是防止冲击电压对电池的损害。

网友A:
恩恩,好的,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恩,好的,谢谢解答

欢迎学习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