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串口如何接收字符串并且根据字符串来控制呢

楼主(2017-09-05):
比如当接收到123abc的时,P0=0xfd,这个该怎么做?目前8位的接收和控制都没问题,可字符串的接收和用来控制就是不明白

楼主:
真心的求解答,找了一天资料都晕晕乎乎

网友A:
需要协议,比如停顿100MS就认为发送结束了,然后比较接收的数据,相同则处理……

网友B:
串口发送,接收的都是二进制数,字符串接收就是把收到的二进制数翻译成字符,再根据字符来控制。

网友C:
接收完一帧后,比较字符串,然后。。。。。。

网友D:
接收字符串的结束的判断很重要

网友E:
有经过验证的串口库,接收和发送时调用库函数就可以了,请参考帖子“8051嵌入式操作系统”,附件中有下载地址和密码。使用手册中有联系方式,随时可以加QQ群技术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协议,比如停顿100MS就认为发送结束了,然后比较接收的数据,相同则处理…… ...

能理解您的意思,但sbuf都是8位8位的送数,如何把传输过来的sbuf全部放到一个变量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发送,接收的都是二进制数,字符串接收就是把收到的二进制数翻译成字符,再根据字符来控制。 ...

sbuf接收一次只能8位8位的接收,如何把所有接收到的数全部放入一个变量呢(比如上位机发送个16位的数到单片机,单片机sbuf要接收两次才能收完,我如何把sbuf每一次传过来的数都按顺序放到一个变量里(比如上位机发0xdd0xff,怎样才能把这两次sbuf放入一个变量,这个变量=0xdd0xff)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收字符串的结束的判断很重要

sbuf接收一次只能8位8位的接收,如何把所有接收到的数全部放入一个变量呢(比如上位机发送个16位的数到单片机,单片机sbuf要接收两次才能收完,我如何把sbuf每一次传过来的数都按顺序放到一个变量里(比如上位机发0xdd0xff,怎样才能把这两次sbuf放入一个变量,这个变量=0xdd0xff)

网友B:
引用 楼主:
sbuf接收一次只能8位8位的接收,如何把所有接收到的数全部放入一个变量呢(比如上位机发送个16位的数到单 ...

比如收到sbuf1=0xdd,sbuf2=0xff,结果=sbuf1*256+sbuf2,结果就是一个16位二进制数。

网友F:
你好!串口无论发送几个字符,都能完成控制的,这个主要是写单片机串口接收的程序

网友D:
引用 楼主:
sbuf接收一次只能8位8位的接收,如何把所有接收到的数全部放入一个变量呢(比如上位机发送个16位的数到单 ...

用数组缓冲接收所有的上位机数据,收完再组合成一个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