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M0 240开发板 GPIO 函数超级难理解

楼主(2017-09-05):
这是M0 240开发板7段数码管显示的,首先做IO口模式设定
函数是设置GPIO口管脚的输入输出模式,里边程序特别难懂
这个u32PinMask 代表管脚数?还是代表结构体GPIO_T里的一个寄存器(数据写保护)?

高手来帮分析一下!!!!

void GPIO_SetMode(GPIO_T *port, uint32_t u32PinMask, uint32_t u32Mode)
{
    uint32_t i;

    for(i = 0; i < GPIO_PIN_MAX; i++)
    {
        if(u32PinMask & (1 << i))
        {
            port->PMD = (port->PMD & ~(0x3 << (i << 1))) | (u32Mode << (i << 1));  //这个压根不知道写啥?
        }
    }
}

网友A:
模式,应该是代表的输入或者输出模式这些吧

网友B:
里面的i<<1应该写成 i*2, 否则产生误导, 难以理解

网友B:
每个管脚在寄存器里面占两个BIT,所以应该写 i*2, 而不是 i<<1, 虽然结果是相同的

网友C(2017-10-07):
msk 很好理解嘛  就是mask 面具 .你要操作谁 只要通过一个面具 ,只操作你要操作 部分, 其他部分维持现状不变 .

网友D:
很常见的用法,先清零各位,再设置需要的模式

网友C:
C语言的位操作**之一 .楼主学艺不精啊

网友E(2017-11-22):
还可以吧,看几个例程,跟着用就行了,至于API的内部实现,可以看看,学习下
左右移,慢慢分析下

网友E:
楼主帖发错版块了

网友F(2017-12-25):
每个GPIO有四种IO模式:【1】输入(数字/模拟);【2】输出;【3】准双向;【4】预留。其中【3】准双向模式跟MCS51一模一样。很好理解滴。至于第二功能选择,有专门的寄存器控制,但IO要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