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31封装容易出错的地方

楼主(2017-09-06):
[已经搞清楚了,不是ST的bug,所以修改了标题,与实际情况相符]
再提交一个bug吧,这次还是双联的bug。
今天终于焊完了两块多路信号采集电路板,上电后发现ST-Link/V2竟然不能识别STM32L031G6U6。折腾了很久以后,排除了Keil软件的问题,排除了ST-Link/V2的问题。最后终于开始怀疑电路板是不是画错了。打开STM32L031的数据手册,对照引脚一看,竟然发现手册有错误——手册关于引脚的描述内容自相矛盾。数据手册版本是“April 2016 DocID027063 Rev 4”。
手册关于UFQFPN28封装的说明有两个:
还有
数据手册上说得就好像有两种不同型号都使用UFQFPN28封装一样。然而,我们看看手册中的器件列表:
骗人嘛!在同一个手册中的器件列表中明确地标出了只有STM32L031Gx是UFQFPN28封装,那个所谓的28脚封装的STM32L031x4/6根本就不存在。
这本来也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关键是这份手册把ST自己的编写STM32CubeMX的工程师绕晕了,CubeMX(版本4.22.0)里的STM32L031G4U6使用了不存在的那个封装,而不是正确的封装。
下面是CubeMX的STM32L031G6Ux引脚排列图,跟不存在的那个一模一样。
我在画电路图的时侯,那是真心信任官方力推的STM32CubeMX,按CubeMX做元件库,然后一边画电路图,一边在CubeMX中定义引脚。结果就踩到屎了
这八阿哥出场的方式,真是让人猝不及防

网友A:
还有这种错误??。。。。。

网友A:
一般来说,ST不会给同样28脚同系列产品搞两种管脚分配。

网友A:
这种时候要提高警惕----------去找个官方范例看看。。。。

网友B:
还好我没被坑,以后不敢放心用了。

网友C:
这个是CubeMX里的STM32L031G6Ux

这个是CubeMX里的STM32L031G6UxS
都符合数据手册V4

网友A:
有没有S是不同型号,有S的是一对电源脚,没有的是2对电源脚。

网友D:
STM32L031 28PIN 的是有两种封装,尾缀带S的型号是STM32L031G6U7S,这个型号是两对电源脚。至于数据手册上说的STM32L031GxUxS 中列举的型号x代表的是任意数字或字母,前提是有这个型号才成立。建议还是从多方了解具体信息找代理商核实或者ST全球官网是否有该型号。STM32 CUBE MX和数据手册并没有在这里有错误的地方。

网友E:
画图前,最好核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CubeMX里的STM32L031G6Ux
这个是CubeMX里的STM32L031G6UxS都符合数据手册V4版

居然犯了这种错误,太丢人了
不过,话说回来,要不是上面网友明确指出,还真不容易看出最后的“S”竟有如此玄机。

网友F:
看看推荐电路 应该不会错

网友G:
使用开发板上自带的stlink试试。

网友G:
楼主发现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