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输出滤波奇怪现象

楼主(2017-09-06):
     用一个12V输出的适配器(常见的开关电源)作为输入,示波器测得交流纹波如附件,我用附件的220uH的工字电感,和470uF的电解电容组成LC滤波,怎么还是滤不掉这个噪音啊,示波器显示的噪音频率大于LC的截止频率啊? 很难想通。

5UVY7P[Z8$HPEH8_)FR1S@4.png (349.95 KB )

E@PRAZZMK$U1)5UBJ[`OY`6.png (334.57 KB )

UW_~NDR5$9UCBWQ[(_6QU3T.png (241.08 KB )

网友A:
电感、电容不理想。电感有分布电容、电容有等效串联电感(ESL)。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多用几级滤波,可以减少纹波。专业的滤波器价格昂贵不是简单用工字电感、铝电解电容可以替换的。

网友B:
你的工字电感的谐振频率是多大?

网友C:
对AC/DC 开关电源不熟悉,一点粗浅的看法。你是测试适配器输出的12v,发现有纹波,然后外面再加LC电路滤波,是吧。
首先,纹波并不大啊,目测20mv左右,为何还要继续滤除呢?显示纹波频率为410HZ,你的LC电路谐振频率为1/(2π(LC)^0.5) ≈ 500hz,没有滤波左右,还有谐振的危险啊

网友D:
2楼说得有理,另外还得看你测试的参考地选择,也许这纹波在地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