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B液晶屏时钟信号导致CE不通过,求解!

楼主(2017-09-06):
RGB液晶屏的时钟是22M,已经加过RC滤波,串过磁珠。但是在测CE时  在88M处超限6dB。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另外  我在这个时钟信号上加过 展频芯片 TI的cdcs503-q1  ,是可以通过CE测试,但是液晶屏显示不正常(每个图形的边沿都是小锯齿 就是直线 变成了锯齿波),液晶屏厂家说要 时钟信号和 数据信号一起展频,我觉得数据信号不需要一起展频。 谁用过其他的展频芯片 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源端加CR,C要大一些,只要保证信号质量就行。液晶屏一般有FPC,屏蔽一下

楼主:
加过了,我PCB上留的是CRC的位置,效果不是好。FPC也用铜箔包过,只是液晶屏的外壳和PCB的地能连接的点不多,不好做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源端加CR,C要大一些,只要保证信号质量就行。液晶屏一般有FPC,屏蔽一下

加过了,我PCB上留的是CRC的位置,效果不是好。FPC也用铜箔包过,只是液晶屏的外壳和PCB的地能连接的点不多,不好做屏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过了,我PCB上留的是CRC的位置,效果不是好。FPC也用铜箔包过,只是液晶屏的外壳和PCB的地能连接的点不 ...

C和R的值分别是多少?重新做一条有GND的FPC

楼主:
引用 网友A:
C和R的值分别是多少?重新做一条有GND的FPC

33pF   47欧姆

网友A:
33PF加在22M时钟上基本没用,往大了加,然后用示波器测试信号质量,只要信号满足要求,C越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PF加在22M时钟上基本没用,往大了加,然后用示波器测试信号质量,只要信号满足要求,C越大越好 ...

写错了  是330pF  。再变大 液晶显示不正常。

网友B:
时钟信号被展频了,实际上是人为在时钟信号上加抖动,所以数据信号不能与时钟对齐,当然图像会有锯齿。
建议两个办法:
1)数据信号上加展频芯片在实践上是不可行的。 想要“时钟信号和 数据信号一起展频”,可以在CPU的时钟上加展频芯片。
2)RC滤波是一阶滤波,频域曲线不够陡峭,所以对88MHz滤得不够好。更高阶的滤波,当然是LC了。这里的L,可以用磁珠。选磁珠时注意看它的频率曲线,在22M处阻抗尽量小,在88M处阻抗尽量大。如果加了磁珠后时域信号有过冲,要串50到200欧姆的电阻消除过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