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硬件工程师有必要学FPGA吗?

楼主(2017-09-06):
往高级方向发展的话。

网友A:
学吧,技多不压身

网友B:
“需要”肯定有,
“必要”看自己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需要”肯定有,
“必要”看自己吧。

兄弟主要做FPGA吗

网友C:
只能说FPGA偏硬件吧

网友B:
还是用CPU多,
有些牵扯到速度和灵活性,就用CPLD。

网友D:
FPGA入门容易,提升很困难。一般公司招水平高点的FPGA必须研究生以上。因为现在算法开始往FPGA移植,所以对基础理论知识要求高。如果你只是简单的做一些逻辑,那本科足够了,也不会有太大的困难。今天的FPGA和以前的FPGA已经不可同日而语。FPGA的主要方向有 通信   视频图像  深度学习   算法  高速接口存储  IC验证   逻辑控制等方向。其实学FPGA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工具的学习有时候和FPGA本身一样重要,这个特点导致你必须学非常多的东西,而且要学的够深入。我现在就在打算把原来在PC上跑的一个定位产品,全部移植到FPGA上,从信号采集 滤波 频率跟踪,合成,恢复, 到后面的定位都会在上面完成,最后的目标是能达到流片的目标,留出有些寄存器给客户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用CPU多,
有些牵扯到速度和灵活性,就用CPLD。

挺全面的

网友B:
CPLD这方面算是入门,也就是做做逻辑、接口,不深。

楼主:
引用 网友D:
FPGA入门容易,提升很困难。一般公司招水平高点的FPGA必须研究生以上。因为现在算法开始往FPGA移植,所以对 ...

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