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HDMI输入分辨率问题

楼主(2017-09-06):
我的笔记本最大分辨率是1366X768  我在做一个项目 利用FPGA开发板的SIL9013芯片获取笔记本HDMI数据 为什么我获取的数据的分辨率为1920X1020  是因为笔记本输出的1920X1080? 还是因为我的SIL9013芯片自动把分辨率改为1920X1080 有没有懂的大神 帮帮忙

网友A:
应该是笔记本输出就是1920*1080的。你的笔记本1366*768那是你笔记本显示器的lvds信号是1366*768,不是这个hdmi的。这么说把:你找个支持1920*1080的显示器用hdmi接到你笔记本上,看看分辨率。一般笔记本输出的hdmi,vga都是能到1080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