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C语言心得记录-熟悉编写链接命令文件

楼主(2017-09-06):
DSP的C语言心得记录-熟悉编写链接命令文件

链接命令文件(.cmd文件)通过段定位控制命令,分配程序代码和数据运行存储空间。
链接命令文件有两个重要的指令:MEMORY和SECTIONS。
(1)、MEMORY
指出目标系统中物理上存在的存储空间的范围,即可供程序使用的存储空间范围。在默认状态下,PAGE0代表程序空间,PAGE1代表数据空间。
(2)、SECTIONS
1)、描述输入段如何组合成输出段。
2)、定义可执行程序的输出段。
3)、指出输出段存放在存储空间中的位置。
4)、允许重命名输出段。
     .cmd文件编写的目的 确定程序和数椐的装载运行空间,校验数据和程序代码的长度,定义输入/输出文件,安排系统中可用的存储器,程序段、数据段、堆栈以及复位向量和中断向量的地址空间。
链接命令文件通过段定位控制命令,分配程序代码空间、数据代码空间、程序运行空间、堆栈空间。
u
.CMD文件命令格式
Ø
MEMORY:定义目标板物理存储空间分配,默认状态下,PAGE0为程序空间, PAGE1为数据空间。
Ø
SECTIONS:定义程序连接过程中各个输入段与输出段之间的关系,并给出输出段地址。① 给出输入段组合成输出段的方式; ② 定义可执行程序的输出段;③ 指出输出段存放在存储空间中的位置④ 允许重命名输出段。

网友A:
怎么修改cmd的ram大小?

网友B:
ram和Flash运行cmd有什么不同?

网友C:
都是使用的别人的cmd文件。

网友D:
MEMORY保存都是什么数据?

网友E:
PAGE0正常设置多大?

网友F:
dsp还是运行速度计较快的。

网友G:
链接命令文件

网友H:
CMD文件的分配方法

网友I:
CMD文件里有两个基本的段:初始化段和非初始化段。

网友A:
cmd文件主要是修改的哪里?

网友B:
怎么修改才能在ram运行的

网友C:
自己修改不了cmd文件。

网友D:
常数变量保存在哪个部分?

网友E:
我是需要怎么修改数据变量空间大小?

网友F:
外部拓展SDRAM空间。

网友G:
手写CMD文件一般有两个

网友H:
CMD文件所描述的,就是开发工程师对物理存储器的管理、分配和使用情况

网友I:
如何配置cmd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