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35学习记录一

楼主(2017-09-06):
TMS320F28035学习记录一

1.拿到一款不熟悉的处理器来研发产品时,我们首先要了解的那些问题?

1).这款处理器属于哪一个公司?这个公司有那些处理器系列?

2).开发平台是什么?开发平台的版本历史和一些联系?最新版本?

3).基于库开发还是寄存器操作?库的版本?

4).处理器的位数?处理器的内核?内部存储器结构?处理器的工作频率?

5).处理器有哪些外设?下载程序方式?能否在线仿真?仿真接口?

6).处理器指令集?

7).参考书籍,开发板,例程?

2.TMS320C28x_TM是低功耗的32位定点处理器内核,具有精简指令集的功能RISC。TMS320C2802x和TMS320C2803x Piccolo系列是属于此内核的,是DSC(数字信号处理器)的一类。单周期执行一次32*32或两次16*16的乘法。增强型ePWM的精度可达到150ns。

3.系统时钟是从哪里来的?内部振荡器或外部振荡器。那么使用内部振荡器还是外部震荡器就有相关的寄存器可以配置?这里还牵涉到和外部振荡器相连的管脚的复用配置的寄存器,也就是这个管脚到底是用来做GPIO,还是功能IO,还是晶振IO的配置?内部晶振有几个?如果不止一个,就牵涉到开哪一个的问题?内部晶振是多少?如何打开?如何倍频?内部晶振可以为那些外设工作?还是只为内核工作?

4.外设时钟从哪里来?可能直接是系统时钟,也可能是分频后的。进到外设的时钟是否还会被处理?如果一个外设的时钟不用,没必要打开。

5.在操作某个外设寄存器的时候,从CPU写入到外设得到真正的执行是有一个系统时钟的延迟的,这个延迟是外设最小的实时响应时间。在此款处理器的有些外设寄存器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受CPU保护,必须先解保护,在写,在保护。

网友A:
这些问题考虑的的确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