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简单单DSP”系列学习活动——中断结构学习

楼主(2017-09-06):
中断结构学习

1、外围帧寄存器
2812将外围帧寄存器分为3个空间,分别是:
外围帧0:直接映射到CPU存储器总线
外围帧1:映射到32位外围总线
外围帧2:映射到16位外围总线,只允许16操作
这里所说的外围帧寄存器就是外设寄存器,如ADC寄存器。映射就是分配地址,外围一个地址,CPU一个地址,外围地址映射到CPU地址上。
有的寄存器受保护,对其进行操作的时候好,要屏蔽保护(EALLOW),操作完在开启保护(EDIS).
2、外围中断扩展PIE
外设寄存器中的中断标志位必须由软件清0,才能允许下一次中断进入,而且每次中断后要把PIEACKx清0,只有PIEACKx=0,才可以把中断送到CPU级
中断分为3级:
a、外设级
b、PIE级
c、CPU级
下面分别介绍这个不同的中断级以及这3级的联系
a、外设级
一旦外设产生了中断,对应的外设中断标志寄存器中的中断标志位IF就会置位,如果此时对应的中断使能位设为1,那么外设中断信号 可以送到PIE控制器,如果外设的中断被禁止输入进来,那么外设中断标志位保持为1,直到软件清0。
外设级 和PIE级的联系就在外设中断使能位那了,实际外设的中断使能位使能的就是允许外设中断进入PIE级,相当于PIE级的中断源,就像外设的中断源一样,有了中断事件,外设中断标志位就会置位,这里也是外设级 就是PIE级得中断事件,有了外设级的中断标志位置位,中断使能位使能,那么PIE级的中断标志位才会置1.
注意的是外设中断标志寄存器中的中断标志位必须由软件清0,才能允许下一次中断进入。
b、PIE级
PIE级有两中寄存器,一种是中断标志寄存器PIEIFRx,上面已经说过他跟外设级的联系,另一个是中断使能寄存器PIEIERx,这个跟外设级的中断使能寄存器功能差不多,实现的是和CPU级的联系.PIE级还有两个寄存器,一个是控制寄存器PIECTRL,这个是控制整个PIE级的,还有一个应答寄存器PIEACK,在PIEIFRx置位,PIEIERx使能还要PIEACKx清0才能把中断送到CPU级。
这里注意的是PIEIFRx由硬件清0,但是PIEACKx要由软件清0.
c、CPU级
CPU级是最终控制中断响应的,也是有两种寄存器,一个是中断标志寄存器IFR,另一个是中断使能寄存器IER。IFR是这三级中断的最终的中断标志位,IER是这三级中断的最终中断使能位,只有这三级中断标志位同时置位,三级中断同时使能,这里还有一个CPU级的中断屏蔽位INTM,在以上条件满足的前提下,中断屏蔽位INTM=0,CPU才能响应中断,找到中断向量,跳转到中断函数,执行中断操作,CPU级的中断标志位由硬件清0,在中断函数中不用管。
这就是它的中断过程。
3、96个中断介绍
2812分为12组中断,每组中断有8个中断源,以INTx.y表示,其中x是组(x=1~12),y(y=1~8)是组中的位.
在配置中断的时候,
外设级 的中断使能位要使能;
PIECTRL寄存器使能PIE;
要知道INTx.y中的xy是多少,找到PIEIERx(x=1~12)的x是多少,使能PIEIERx;
PIEACKx(x=1~12)的x是多少给其清0;
IERx(x=1~12)的x是多少,使能IERx;
中断屏蔽位INTM=0;
中断函数中要处理的:
外设中断标志位软件清0
PIEACKx(x=1~12)软件清0;
4、C代码分析
以定时器0的C代码分析
timer0的中断向量INT1.7(x=1,y=7),用到的PIE级的中断使能寄存器是PIEIER1,CPU级的IER1.
在2812的库函数中有一个定义中断入口地址的函数,用户的中断函数内容可以在这里面写,就不容另外赋中断地址了。中断函数入口地址interrupt void
TINT0_ISR(void)

在DSP复位后,进入中函数前,看门狗开着的,所以在进入中函数后第一件事情是关看门狗,在这个函数里面InitSysCtrl();中断是开着的需要关闭(DINT;),PIE寄存器( InitPieCtrl();//初始化pie寄存器)( IER = 0x0000;//禁止所有的中断 IFR = 0x0000;)、中断向量表是没有初始化的,所以要初始化( InitPieVectTable();//初始化pie中断向量表)。

InitSysCtrl();//初始化cpu

DINT;//关中断

InitPieCtrl();//初始化pie寄存器

IER = 0x0000;//禁止所有的中断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初始化pie中断向量表

EALLOW;
// This is needed to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PieVectTable.TINT0 = &cpu_timer0_isr;//指定中断服务子程序,这个地方要是用到了DSP的库函数DSP281X_DefaultIsr()函数就不需要了。

EDIS;

InitCpuTimers();//初始化定时器0

ConfigCpuTimer(&CpuTimer0,150,9.75);//配置你要定时的时间

StartCpuTimer0();//定时器开始计数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7 = 1;//使能PIE级中断PIEIERx中的x=1,即使能的12组中的第1组第七个

IER |= M_INT1;//使能CPU级的中断第1组

EINT;
// 使能INTM

ERTM;
// 使能仿真时 DBGM
5、在中断函数中要做的
interrupt void
TINT0_ISR(void)
// CPU-Timer 0
{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PIEACK清0

CpuTimer0Regs.TCR.bit.TIF = 1;//外设中断标志位清0

CpuTimer0Regs.TCR.bit.TRB = 1;//重新装载

网友A:
96个中断,资源还是蛮丰富的

网友B:
还有其他的入门资料吗?

网友B:
DSP的学习还是需要学习算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