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USB2.0电路板需要考虑阻抗控制吗?

楼主(2017-09-06):
我目前正在设计USB2.0的电路板,D+,D-差分线需要进行精确的阻抗控制吗?如果阻抗控制不好,导致信号质量不高,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哪位大神可以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我画过几十种有USB2.0的板子,都很稳定。
如果PCB上线很短,比如一、两个英寸的,完全可以不用考虑阻抗,但是要严格按照差分线的布线要求来,两条线一直贴一起走,中间不能插入任何其它线,包括地线,换层也要一起换,尽量少打过孔,最好不要超过两次。
走线较长时尽量走USB标准的90欧差分线,正负10%,板上有其它100欧差分线的,USB线统一走成100欧也没多大问题。

楼主:
非常有用的经验!我现在的布线是28mm,按照你的经验,应该不要考虑阻抗的问题了吧?

网友B:
阻抗板子可以找众一电路打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