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负载恒流模式之MOS的疑问

楼主(2017-09-06):
请教大佬 如题所示的条件下 MOS是工作在什么区呢

楼主:
这个原理图

网友A:
可变电阻区

楼主:
我了解到有人说可变电阻区 有人说恒流区 有人说两个区都有

网友B:
饱和区也就是横流区,MOS工作在饱和区,也就是相当于三极管的放大区
另外你的图错了,电流取样回来应该接的运放负参考

网友C:
每个区都有,动态平衡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