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基本的集总参数元件有哪些?

楼主(2017-09-06):
我不太懂,各位看了不要笑话。

独立电源(电压源和电流源)、电阻、电容、电感、受控源(压控电压源,压控电流源,流控电压源、流控电流源)。

还有哪些?
二极管,三极管,FET及运放算不算基本集总参数元件?

网友A:
一般讲集总参数电路,而不是元件。元件本身和这个没关系的。

工作信号波长远大于元件和走线的尺寸,我们成为集总参数电路,也就是说,100欧的电阻就是100欧的电阻,再加一点点寄生电感,把电阻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它的参数就可以。

其实我们电工一般不这么说,我们称为,低速板,高速板,射频板。元器件还是那个元器件,板子上跑的信号不一样,我们要用不一样的分析手段。

网友B:
LZ:

按《电路》类书籍(具体可能是《电路》、《电路原理》或《电路分析》,甚至是《电工学》)的说法,集总参数理想元件就是电阻、电容、电感(包括变压器)、独立源和受控源。

二极管(含稳压管)和三极管(包括场效应管)等作为器件并不涵盖在《电路》类范畴中。但其可以分解成由若干个集总参数理想元件所组成的“电路”,由此“电路”构成相应的模型。

由集总参数元件构成的电路就是集总参数电路,所以那些晶体管可视为其是个“集总参数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讲集总参数电路,而不是元件。元件本身和这个没关系的。

工作信号波长远大于元件和走线的尺寸,我们成 ...

不同意你的说法。先有元件,再有电路。

至于你说的分析手段,这个没有异议。

掌握好基础知识没有坏处。

网友B:
集总参数元件和电路是实际器件和电路的理想模型,严格意义说不存在,仅是实际器件和电路的近似而已。其近似成立的前提在任何一本正规电路类书的开篇都会由相关论述。

网友C:
应该说是一些元件,电路可以用集总参数或模型来描述。详情维基即可。正如2楼所说集总参数模型都有频带范围限制,取决应用,比如一个罗旋电感在低频可以用集总模型来描述,用基尔霍夫 欧姆定律分析,到了微波段他可能成了一个螺旋天线,要用麦克斯韦方程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说是一些元件,电路可以用集总参数或模型来描述。详情维基即可。正如2楼所说集总参数模型都有频带范围 ...

谢谢!
我要问的就是在理论上,或者说在电路原理书中,有哪些基本的元件模型,或者说集总元件。
不要上升到麦克斯韦方程的高度,基尔霍夫定律就可以解决的范围以内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要问的就是在理论上,或者说在电路原理书中,有哪些基本的元件模型,或者说集总元件。
不要上升 ...

哦,理论上也就是二楼说根据处理信号波长和电路元件尺寸来判断,这是电磁学课本上都会提的吧,具体还是书上清楚。不然你查看下维基也可以。
至于晶体管,二极管等在具体的应用中都有不同的模型虽然画电路并不一定会画出等效模型,
如数字电路等效开关模型,模拟电路的小信号模型,大信号模型等,高频晶体管模型还可能加入传输线,总之要看具体应用场合不能一刀切的吧?
集总模型只是特定条件一种抽象,就像力学里有时可以把受力物体抽象为质点,有时又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理论上也就是二楼说根据处理信号波长和电路元件尺寸来判断,这是电磁学课本上都会提的吧,具体还是书 ...

可能是我没有讲清楚。

我不是问在什么条件下,真实的元器件可以看做集总元件。

我是问,电路基础中,有哪些基本的集总元件。

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这样的。
因为在讲运放这个器件的时候,有些书上会提出运放的模型,用电阻和受控源来做模型。
这是不是说明运放是不基本的集总元件?因为它需要用电阻和受控源这些基本的集总元件构成的电路来做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