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输入模式,没有驱动能力,为高阻状态。得到的值是当前PIN的电压,那还是有微弱的电流可以流进去吗???

推完输出:具有拉电流和灌电流的能力,数据锁存器只是一个开关,能输出大电流,还有一个通道两个反向器,
能灌大一点电流,这也OK,那电流大概什么数量级?ma?ua?

开漏输出:电路图上只是把推挽输出的上半部拿掉了,那么它的电气属性也该差不多,只是不能输出高电
平。这样其实就有一个好处,输出高电平的电压完全是由所加的上拉电阻决定,这样就不受制于板子的电
压。还有就是线与线或功能,也很好理解,把多个PIN接到一个上拉电阻上,如果一个输出低,相当于与之并联的几个PIN被短路,整个上拉电阻一条线也都为低。整个另外文档中提到它吸收电流能力强,能吸收20
ma,那么输出模式也应该可以。另外开漏模式需要上拉电阻对负载进行充电,会导致一些延时,但称之为上升沿的延迟,不明白.......意思是充电其实没有什么延迟,只有上升沿有延迟???这样波形是不是就不斗了???

准双向模式:源电流只有数百ua,输出电流只有这么大吗?output模式是不是也是?当引脚为高电平的状态,内部电路没有变化。研究电路图,当输入高时,会导通上面一个mos管,就会被短路,(如图)这样理解吗???另,有三种上拉电阻,不清楚默认是哪一种?也不清楚该怎么切换。。。。
这是对GPIO模式的总结。

准双向模式电路图

准双向模式电路图

网友A(2017-09-06):
只会用啊,没有深究过内部怎么实现。

网友A:
输入模式就是读取寄存器状态的,你管他电流有没有干啥呢。

网友B:
准双向不强的驱动能力,就跟51的那个那种,需要上拉电阻什么的。

网友C:
根据需要配置对应模式比较好

网友C:
有个方法通过一个电阻接入,然后测量压降,理论上应该有弱电流

网友D:
三种输出模式
(1) High-impedance input
高阻输入:无上拉和无下拉,对外表现出电平不确定性.。这种方式只用于输入读取。何元器件,高阻输入不可取,功耗大。 (2) Input with a pull-down resistor
下拉输入:在无外部输入是时,讲电压钳制在低电平;
(3) Input with a pull-up resistor
上拉输入:在无外部输入是时,讲电压钳制在高电平;

网友D:
根据上面说的,高阻输入,功耗大,说明是有电流的,也就是跟外部阻抗有关,所以用这种,最好搞个大电阻接入,应该可以省不少电流。

网友E:
应该是ma等级,最好自己搭建电路测一下

网友F(2017-10-19):
请问知道输出的拉电流是多大吗

网友G:
我只是知道准双向模式没有驱动能力,就跟51的IO一样,可以直接使用输入输出,这样方便配置,可以用于控制那些不需要驱动能力的通信,比如SPI。。

网友:
高级的单片机都有多种IO模式的,这个要看你干什么了,不同的模式应用范围不同。

网友B:
不同厂家的IO提供的功能不同,因为这个是外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