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
请问如何进行FFT滤波

楼主(2017-09-06):
FFT变换后,去掉不想要的频率,再IFFT,请问怎么能去掉不想要的频率?有固定公式吗?

网友A:
“FFT变换后,去掉不想要的频率,再IFFT,请问怎么能去掉不想要的频率?”

既然频谱都有了,相应频率位置上将其“挖掉”便是。

“有固定公式吗?”

没有,看你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FFT变换后,去掉不想要的频率,再IFFT,请问怎么能去掉不想要的频率?”

既然频谱都有了,相应频率位置上 ...

谢谢,佩服高手,自己懂得太少了,另外看资料说加什么窗的,FIR和 IIR 滤波好像就得加窗,FFT也需要加窗吗?

网友A:
"FFT也需要加窗吗?"

需要。

网友B:
不是FFT以后随便挖掉再IFFT的,你查下卷积在时域与频域对应含义,时域上怎么做的滤波对应频域该怎么做,有对应的表达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FFT以后随便挖掉再IFFT的,你查下卷积在时域与频域对应含义,时域上怎么做的滤波对应频域该怎么做,有 ...

之前看过FFT后用“filter_resultR=dataR*(1/(1+pow(i/6,4)))”这个表达式,据说是二阶巴特沃斯滤波,请问表达式是不是不是固定的,都有哪几种能给几个例子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之前看过FFT后用“filter_resultR=dataR*(1/(1+pow(i/6,4)))”这个表达式,据说是二阶巴特沃斯滤波,请问 ...

之前看过FFT后用
      for(i=0;i<SAMPLENUMBER;i++)
        {
                filter_resultR=dataR*(1/(1+pow(i/6,4)));//2阶的bw滤波器,wc=6Hz
                filter_resultI=dataI*(1/(1+pow(i/6,4)));//2阶的bw滤波器,wc=6Hz
        }
这个表达式,据说是截止频率6HZ的二阶巴特沃斯滤波,请问表达式是不是不是固定的,都有哪几种能给几个例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FT也需要加窗吗?"

需要。

比如说用个矩形窗,原始信号FFT后每个点的频率是{1HZ,2HZ,3HZ.......10HZ},我想要3--6HZ的数据,那矩形窗的幅度和横坐标应该怎么选择才能互相对应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说用个矩形窗,原始信号FFT后每个点的频率是{1HZ,2HZ,3HZ.......10HZ},我想要3--6HZ的数据,那矩形 ...

矩形窗就是直接取窗内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矩形窗就是直接取窗内数据。

“雪山飞狐D”说的卷积,您觉得对FFT滤波有关联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雪山飞狐D”说的卷积,您觉得对FFT滤波有关联吗

你提到的“巴特沃斯滤波”是针对时域物理可实现的滤波器而言,既然你都说了频谱,那么直接在频谱上做**就可以了。

至于那位所说的,是时域和频域的关系。具体该如何,看你是想在时域内还是在频域内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提到的“巴特沃斯滤波”是针对时域物理可实现的滤波器而言,既然你都说了频谱,那么直接在频谱上做** ...

个人感觉频域比时域好,想学习下频域的知识,我可以不用理频域和时域的具体关系吗,直接挖掉应该简单,重点是掌握FFT的变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提到的“巴特沃斯滤波”是针对时域物理可实现的滤波器而言,既然你都说了频谱,那么直接在频谱上做** ...

另外矩形窗是不是应该有个表达式呢?这方面实在不太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看过FFT后用“filter_resultR=dataR*(1/(1+pow(i/6,4)))”这个表达式,据说是二阶巴特沃斯滤波,请问 ...

时域的滤波器是得到巴特沃斯滤波器的单位冲击响应表达式,用这个冲击响应跟时域波形进行卷积即可,FFT滤波就是滤波器单位冲击响应再做FFT,得到这个冲击响应的FFT再频域里面跟信号的FFT做乘法,最后再IFFT,里面的数据处理细节比较多,另外不能在频域里面“乱切”,要符合相关滤波器的响应式,不然的话,最终效果的平坦度还有相位等是会乱套,在论坛只能说大致原理和方向,具体的你可以找书看看,都有的。。。    《数字信号处理(第三版)》第447页  [Understanding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Third Edition ]

网友C:
有了频谱了,在频谱中直接将不需要的频率对应的幅值变成0,然后再逆回到时域

网友D:
FFT是分析频谱吧,不是作滤波吧,在线性滤波FIR,IIR,不然每取一个点作一次FFT?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了频谱了,在频谱中直接将不需要的频率对应的幅值变成0,然后再逆回到时域 ...

这种操作是一种误区,会形成滚降斜率为90度的理想滤波器,你可以在仔细想想为何书本上强调不存在理想滤波器。。。。。

网友E:
根据楼主所说的,最后还是要进行IFFT,也就是说最后又回到时域。那这样的话,你根本不需要进行FFT嘛,直接滤波就是了,跟FFT没关系嘛。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有了频谱了,在频谱中直接将不需要的频率对应的幅值变成0,然后再逆回到时域 ...

然后回到时域你会发现,相位全乱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然后回到时域你会发现,相位全乱了

哪个相位乱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然后回到时域你会发现,相位全乱了

相位只是其中的考虑之一。如果你要保持相位不变,那就使用FIR滤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操作是一种误区,会形成滚降斜率为90度的理想滤波器,你可以在仔细想想为何书本上强调不存在理想滤波 ...

这是通俗简单的表述,实际操作还需要考虑细节。理想滤波器确实不存在,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做出理想滤波器,尽管不可能实现,也要努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然后回到时域你会发现,相位全乱了

对不需要关心相位变化的应用就不必计较。例如采集一段声音,滤除某一部分频率,然后放出来听一下效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不需要关心相位变化的应用就不必计较。例如采集一段声音,滤除某一部分频率,然后放出来听一下效果 ...

是的,这种情况完全可以用FFT处理,再做反FFT,但没有实时性可言,如果进行实时的滤波,还是用常规的滤波算法,FFT是针对一个相对完整的信号的片段处理,只改变这个片段的频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通俗简单的表述,实际操作还需要考虑细节。理想滤波器确实不存在,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做出理想滤波器, ...

时域无限短的信号在频域里面无限宽,代表就是脉冲信号,另外一种是上升斜率为90度的信号,反之,频域里面90度滚降斜率有限宽代表时域里面无限时长信号,工程不需要考虑什么因果之类抽象概念,只需要知道机械的在频域里面90度斜率截断,那么时域里面需要无限时间长度才不会造成时频转换丢失信息,工程处理可以根据信号要求进行取舍

网友E:
楼主总体来说对数字信号处理缺乏认知,建议你看看数字滤波,然后捣鼓捣鼓MATLAB,你就明白了。你的这个命题跟FFT和IFFT完全没关系。使用FFT的做法,无论是实时性还是运算量,都要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了频谱了,在频谱中直接将不需要的频率对应的幅值变成0,然后再逆回到时域 ...

"雪山飞狐D" 说的貌似没有这么简单,具体是向您说的这样还是像“雪山飞狐D”说的那样,只有真正做过这个项目的人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FFT是分析频谱吧,不是作滤波吧,在线性滤波FIR,IIR,不然每取一个点作一次FFT? ...

FFT应该有滤波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楼主所说的,最后还是要进行IFFT,也就是说最后又回到时域。那这样的话,你根本不需要进行FFT嘛,直接 ...

直接滤波可以,据说FFT滤波是更先进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然后回到时域你会发现,相位全乱了

这位朋友做过相关项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不需要关心相位变化的应用就不必计较。例如采集一段声音,滤除某一部分频率,然后放出来听一下效果 ...

网友D:
引用 楼主:
FFT应该有滤波功能

有啊,不否认滤波功能,但实时很差。或者根本不是用来做实时滤波功能。

网友D:
或者必须要有很大的缓存才对啊。一祯一祯处理吗?如画面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域无限短的信号在频域里面无限宽,代表就是脉冲信号,另外一种是上升斜率为90度的信号,反之,频域里面9 ...

一时难以理解,看来只有找数字信号处理,读过之后再来看各位的高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总体来说对数字信号处理缺乏认知,建议你看看数字滤波,然后捣鼓捣鼓MATLAB,你就明白了。你的这个命题 ...

确实,我先去学习一下数字信号处理,再回来看各位的高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域的滤波器是得到巴特沃斯滤波器的单位冲击响应表达式,用这个冲击响应跟时域波形进行卷积即可,FFT滤波 ...

请问冲击响应表达式如何获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位朋友,什么情况下需要关心相位
我认为常见的情况是一定频率的波形,经过AD采集后变成数字量,然 ...

波峰波谷时间域的概念,在频越是做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或者必须要有很大的缓存才对啊。一祯一祯处理吗?如画面一样吗?

确实,实时还是用常见的,可以研究一下FFT滤波功能,比如滤除某一段时间采集的片段数据

网友G:
在频域做FFT滤波,有些时候就是简单而直接地将不需要的频率分量置零,其他的频率分量相位并未改变(当然FFT得到的频谱是否百分之百准确地反映了原始信号的频谱是个问题,比如频谱泄漏就很难避免),IFFT回到时域可能会发现貌似相位变了,主要反映在信号段的前后两端的端点附近,这是由于滤波前的原信号段经过周期延拓后在交界处本身可能就不连续(就是有泄漏存在啦)。

在频域做FFT滤波很难连续不间断地实时输出信号,即使将信号分为多个FFT段,但IFFT回时域后,每个FFT段之间在时域很可能是不连续的。而在时域做的FIR和IIR则不存在这个问题(其实在最最最最最最初的和最最最最最最后的输出也同样是有点怪怪滴....)。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在频域做FFT滤波,有些时候就是简单而直接地将不需要的频率分量置零,其他的频率分量相位并未改变(当然FFT ...

你可以看下一些应用,比如90度截止频率为500HZ,而信号刚好有一个会频移频率尖峰,495HZ-505HZ不定期移动,那么做这个截止,那么还原回时域上信号就会产生“张驰”,示波器上看起来会极其诡异,而带正常滚降斜率的滤波器信号则比较平稳,当然我举的例子比较极端,只是为了说明会产生的情况,正常应用下有些频率截止附近的信号是要重点关注的

网友H:
奥本海默的教材吃透你就懂了
一点一点看别人写的简易资料对于没有基础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I:
FFT是一个周期(一段时间)内的分析,不能用于实时的滤波。两码事情。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下一些应用,比如90度截止频率为500HZ,而信号刚好有一个会频移频率尖峰,495HZ-505HZ不定期移动, ...

你说的情况应该是由于时域截短后有频谱泄漏造成的,在一个有频谱泄漏的频谱上做FFT滤波就不能达到理想状态,会产生一些artifact。频谱泄漏很多时候无法避免,但只要采集时间足够长,泄漏就会小,对滤波后的信号影响会局限在信号段的前后两端很小的范围内。由于FFT滤波后所剩下的各频率分量的实部和虚部没有变化,所以相位没变。

在没有频谱泄漏的特殊情况下,FFT滤波是相当精准的、理想的,即使是信号位于滤波器的截止频率附近。下面给个例子:

原信号由1000.488281 Hz 1Vpp +  1001.953125 Hz 1Vpp构成,两者的初始相位都从零开始,采样频率48000Hz, 32768个采样点,即:对1000.488281H采集了683个整周期,对1001.953125H采集了684个整周期,没有频谱泄漏,也就是将采集的信号在时域做周期延拓后跟原来的信号完全一致。因此频谱为两个孤立的谱线。由于两个频率非常接近,时域波形图还显示出了明显的“啪”..频。如下图所示。

然后再选择FFT低通滤波(brick-wall型),截止频率设置为1001,由下图可见,滤波后剩下了干干静静、准准确确的1000.488281 Hz 1Vpp,且其初始相位未变。

当然为了实现某种时域特性或效果,减小泄漏的影响,在频域做FFT滤波时也可以不采用简单的直上直下,而采用渐变的频域特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位朋友,什么情况下需要关心相位
我认为常见的情况是一定频率的波形,经过AD采集后变成数字量,然 ...

返回时域后在整体上看相位当然是和原来不一样了,因为丢掉了一部分频率,但保留下来的频率其相位振幅是没有变的,上面那位说的相位全乱了应该是说保留下来的频率合成为一个时域信号后相位和以前不一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情况应该是由于时域截短后有频谱泄漏造成的,在一个有频谱泄漏的频谱上做FFT滤波就不能达到理想状 ...

截止频率的陡降性能与相位的保持是一个矛盾体,越是陡降性能越好的滤波器,其相位变化越剧烈,尤其是在截止频率附近,即使是FIR线性相位,在截止频率附近的相位也是变化比较大,更不用说这种90度的截止,更类似于无穷阶数椭圆滤波器,你这种纯手工的操作造成的相位保持,只能推导你的验证步骤存在某些逻辑误区,或者是纯粹我想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截止频率的陡降性能与相位的保持是一个矛盾体,越是陡降性能越好的滤波器,其相位变化越剧烈,尤其是在截 ...

前面43楼的确是个比较理想的例子,理想的条件是整周期采样,无频谱泄漏。话也说回来,工程上采用整周期采样来避免频谱泄漏的例子不少。

下面给个普通的有频谱泄漏的例子来看看采用直上直下的FFT滤波的利弊。原信号由100Hz 1Vpp 方波 + 550Hz 1Vpp 正弦波构成,两者的初始相位都从零开始,采样频率48000Hz, 采样时间1秒, 这个不是整周期采样,从频谱图上可以看出频谱不为孤立的谱线,有明显的频谱泄漏现象,如下图所示。采用方波的原因主要是其频带非常宽,滤波后容易看出是否有相位失真。

然后再选择FFT带阻滤波(brick-wall型),截止频率设置为525Hz~575Hz,以滤除550Hz的正弦波,只留下100Hz 1Vpp的方波。由于采样点数为48000,不是FFT采用的2^N, 软件内部做FFT滤波时自动会选择65536点FFT, 也就是说尾部自动补了65536-48000=17536个零,这个对平滑周期延拓的不连续可能有好处。结果如下图所示。从图可见,这种FFT滤波的Artifact主要出现在波形的前端和后端(因为周期延拓不连续),而中间的绝大部分数据受到的影响很小,关键是它显示了滤波后方波的形状,幅度和初始相位都基本没变。

上图显示的是经FFT滤波后波形的全貌,下图是特写。

在实际应用中,有时侯可用掐头去尾的方法,只取中段来获取经FFT滤波后的波形的时域特性,比如可获取波形的峰峰值等。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截止频率的陡降性能与相位的保持是一个矛盾体,越是陡降性能越好的滤波器,其相位变化越剧烈,尤其是在截 ...

“即使是FIR线性相位,在截止频率附近的相位也是变化比较大”-----不是线性相位吗?你说的是常见的带阻区的180度跳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即使是FIR线性相位,在截止频率附近的相位也是变化比较大”-----不是线性相位吗?你说的是常见的带阻区 ...

FIR 线性相位并不是说相位不变而是跟频率成正比,是一个线性,反应到群延迟这个参数是一个常量,可以看到其实保持线性相位的频率截断第一个阶跃反弹点其实很浅,最后一个图是椭圆滤波器的相位,它的幅频响应就非常类似与直接大角度截断,可以看出相位的剧烈变化,你手动仿真的跟理论上的区别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或者你把那个大角度的低通截断(非带阻),作为一个幅频响应做反傅里叶变换,然后在时域里信号做卷积,也许效果应该是跟把信号做FFT然后在频域里面低通截断一样的,这样也许就会表现出椭圆滤波器类似的各种突变相位,不知道逻辑或者理论偏差在哪里

网友G:
引用 网友B:
FIR 线性相位并不是说相位不变而是跟频率成正比,是一个线性,反应到群延迟这个参数是一个常量,可以看到 ...

"...可以看到其实保持线性相位的频率截断第一个阶跃反弹点其实很浅..."??????--------这是由于你贴的图分辨率不够,产生误导了。而且对数坐标无法反应幅度过零甚至为负(如果可以允许的话)的情况。实际上,幅频响应在最低点应该是零而非“很浅”。而那些相位跳变与这些幅频响应的零点是一致的,而且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会发现跳变是180度,这正是我前面提到的。如果允许幅度为负的话(就是画幅频响应时对幅度不取绝对值),那么线性相位的FIR的相频特性就是一条直线到底了。。

滤波器首先要区分:因果(Causal), 非因果(Non-Causal), 反因果(Anti-Causal)三种。线性相位需要冲激响应对称或反对称,因而必须是非因果的,所以椭圆滤波器肯定无法实现线性相位了。至于这里的FFT滤波器,当然是非因果的,不仅是线性相位,而且是零相位(zero-phase)的。

网友G:
前面说了只要滤波器的冲激响应对称就能得到线性相位,下面用实例看看FFT滤波器,FIR滤波器和IIR滤波器的冲激响应有什么不同。实例是1秒长的采样频率为48kHz的数据,数据除了正中间0.5秒处的采样点的数值为1外,其余的采样点的数值皆为零。就是说0.5秒处存在一个单位冲激。如果让这个单位冲激通过数字滤波器,在时域(示波器窗口)就得到该滤波器的单位冲激响应,在 频 域 ( 频 谱 分 析 仪 窗 口 )就得到该滤波器的频率响应。

1. 单位冲激(未滤波前)
时域:单位冲激
频域:一条水平直线

2. 单位冲激经过6kHz的FFT低通滤波后得到该滤波器的冲激响应及频响
时域:滤波器的冲激响应以t=0.5秒对称,因此是线性相位,而且中心位于0.5秒处,因此没有延迟。而在单位冲激到来之前(t=0.5秒前),竟然就有输出了,所以是非因果的。非因果滤波器是通过延迟来HOLD住那些“将来的输入点”。

频域:频响陡直但有明显过冲(如果对时域的冲激响应做谱分析前不加窗的话,也就是施加矩形窗的话)

3. 单位冲激经过6kHz的1022阶(即:1023个点)FIR低通滤波后得到该滤波器的冲激响应及频响
时域:滤波器的冲激响应以t=0.5106秒对称,因此是线性相位,而且中心位于0.5106秒处,因此延迟了0.0106秒,可如此计算:(1023-1)/2/48000=0.0106 秒。这个延迟在后处理时是可补偿的。由于此FIR滤波器的每个输出点都对称地用到了过去的一半和将来的一半输入点(包括当前点),因此是非因果的。非因果滤波器是通过延迟来HOLD住那些“将来的输入点”。

频域:作为FIR滤波器设计的常用方法之一,实际上这个FIR滤波的设计本身就是将理想的低通滤器陡直的幅频响应反变换到时域得到冲激响应,然后加窗(图中为Kaiser 6窗)以减缓幅频响应由于时域截短带来的过冲。只要在时域截短时采用对称截取,就能实现线性相位。

4. 单位冲激经过6kHz的12阶巴特饿死IIR低通滤波后得到该滤波器的冲激响应及频响
时域:滤波器的冲激响应是非对称的,因此无法实现线性相位。由于输出点完全由过去的输入点和当前的输入点决定,因此是因果的。
频域:说点啥呢。

网友G:
在上楼的例子中,FFT低通滤波和FIR低通滤波的冲激响应基本上是一个形状,截短了的未加窗和加窗的SINC函数。
FIR滤波是在时域做滤波,用滤波器的冲激响应在时域做卷积;
FFT滤波是在频域做滤波,用滤波器的频率响应在频域做乘法,再反变换回时域。
既然频域乘积就等于时域卷积,那么两者是否完全等效?区别是FIR滤波做的是线性卷积而FFT滤波从时域来看做的是循环卷积。

如果对时间序列补足够多的零,可在效果上将循环卷积转变为线性卷积。在时域做长序列快速线性卷积时,常用的Overlap-Add法和Overlap-Save法就是先将长序列分段,然后技巧性地将FFT的循环卷积变为线性卷积并利用FFT速度快的特点来加速的。

那么IIR就不能实现线性相位了吗?答案是传统的有模拟原型的那种因果的IIR不行,非因果的IIR则可能,只要冲激响应对称就行,常见例子是Forward-Backward filter,就是把冲激响应正向来卷积一遍,然后反过来从负向来卷积一遍,相移正负相抵,实现零相位,当然这只适用于对数据进行后处理。

总之,对于FFT滤波,你很可能以为在对如下信号做滤波(整周期采样,无频谱泄漏,周期延拓边界连续):

而实际上你很可能是在对如下信号做滤波(非整周期采样,频谱泄漏,周期延拓边界不连续):

对上面这个边界不连续、有断点的地方,怎么滤都会有边界效应的。

网友G:
有的时候并不希望将某些频率分量衰减到0,而是希望将它们进行一定程度的衰减,比如衰减XX分贝,这时只需将FFT后的该频率分量的实部和虚部同时按比例衰减即能保证相位不变。

FFT滤波方便之处在于可以任意设定滤波器的幅频响应并保持相位不变,下面是用FFT实现任意幅频响应的C程序,

void FFTArbitrayFiltering(double * xr, double * xi, long FFTSize, double * Gain)
{
long i,k;
k=FFTSize/2;
Nto2NFFT(xr,xi,FFTSize,0);
xr[0]*=pow(10.0,Gain[0]/20);
xi[0]*=pow(10.0,Gain[0]/20);
for(i=1;i<k;i++)
{
  xr[i]*=pow(10.0,Gain[i]/20);xr[FFTSize-i]*=pow(10.0,Gain[i]/20);
  xi[i]*=pow(10.0,Gain[i]/20);xi[FFTSize-i]*=pow(10.0,Gain[i]/20);
}
xr[k]*=pow(10.0,Gain[k]/20);
xi[k]*=pow(10.0,Gain[k]/20);
FFT(xr,xi,FFTSize,1);
}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的时候并不希望将某些频率分量衰减到0,而是希望将它们进行一定程度的衰减,比如衰减XX分贝,这时只需将F ...

这个程序是FFT滤波程序还是干什么用的?原理有点看不明白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程序是FFT滤波程序还是干什么用的?原理有点看不明白

FFTArbitrayFiltering  //FFT任意幅频响应滤波程序
(
double * xr,  //输入/输出数据的实部
double * xi,  //输入/输出数据的虚部,输入时应设置为零
long FFTSize, //FFT的点数
double * Gain //滤波器的幅频响应(用分贝表示)
)

Nto2NFFT   //将N点的实序列FFT用N/2点的普通FFT来计算,以进一步加快计算速度
(
xr,         //输入/输出数据的实部
xi,         //输入/输出数据的虚部,输入时应设置为零
FFTSize,    //FFT的点数
0           //FFT(正变换)
)

FFT        //普通的FFT
(
xr,         //输入/输出数据的实部
xi,         //输入/输出数据的虚部
FFTSize,    //FFT的点数
1           //iFFT(反变换)
)

楼主:
引用 网友G:
FFTArbitrayFiltering  //FFT任意幅频响应滤波程序
(
double * xr,  //输入/输出数据的实部

nethopper,很佩服你理论知识的强大,但提下质疑,不知以下我做的是否正确:
下图是我输入10HZ,幅值2V的正弦波(上面的波形),间隔5ms采样,采样时间1s,FFT后没有置零任何频率,直接IFFT,然后也以5ms间隔DA输出(下面的波形)
1,从这两个波形看,是不是相位已经发生了变化?
2,谁能解释下突然出现的脉冲是怎么回事?因为是仿真的,没接硬件应该不会出现干扰。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G:
引用 楼主:
nethopper,很佩服你理论知识的强大,但提下质疑,不知以下我做的是否正确:
下图是我输入10HZ,幅值2V的 ...

单一频率是看不出相位失真的。

FFT滤波很难实现连续不间断地运行,每个FFT段边界处很可能是不连续的,不清楚具体你选的FFT段的长度。如果要实时滤波,应采用FIR或IIR,在时域做。除此之外,你这个DAC输出明显还需要做低通滤波。

网友J:
关键是FFT / IFFT 主要时用于调制/解调 数字信号用的,滤波还是老老实实的用FIR/IIR 比较好,最主要的原因是计算量(或者说是时间)。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有的时候并不希望将某些频率分量衰减到0,而是希望将它们进行一定程度的衰减,比如衰减XX分贝,这时只需将F ...

FFT滤波需要找准FFT结果中的各点所对应的中心频率,这个貌似简单,但却容易出错。下图显示了FFT结果中的各点所对应的中心频率,以N=16点FFT为例。实序列的FFT结果是共轭对称的,即:F [ i ] = F [ N-i ]*, i=0~N-1。然而魔鬼总是藏在细节中(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i=0和i=N/2就找不到共轭怼家了,仔细研究会发现这两个点的虚部总为零。这就补充解释了第52楼程序为啥要把FFT后的第一点和第N/2点做单独处理。不过第N/2点的结果不必太当真,这个点已经是位于Nyquist频率上了。

网友K:
根据fft出来的结果调节rc频点,但是速度不一定跟得上

楼主(2017-10-11):
引用 网友G:
FFT滤波需要找准FFT结果中的各点所对应的中心频率,这个貌似简单,但却容易出错。下图显示了FFT结果中的各 ...

经测量,输入10HZ波形,fs=200HZ,N=200点,FFT后计划滤掉10HZ的输入,做法是将第10点或第10点及246点置0,图形如下(黄输入绿输出),图1是FFT-IFFT但没滤波的输入和输出波形(说明FFT,IFFT及采样-输出等程序没问题),图二是加入滤波程序的输入和输出波形,从波形看应该是没有达到滤波效果?
滤波程序:
FFT(s,1);
s[10].real=0.0;
s[10].imag=0.0;
s[246].real=0.0;
s[246].imag=0.0;
FFT(s,-1);

楼主:
黄输入蓝输出

楼主:
引用 楼主:
经测量,输入10HZ波形,fs=200HZ,N=200点,FFT后计划滤掉10HZ的输入,做法是将第10点或第10点及246点置0 ...

补充说明,s[256],对256点FFT,只不过后56点都置0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补充说明,s[256],对256点FFT,只不过后56点都置0了

你没算对,采样率200Hz, 256点FFT的频率分辨率是200Hz/256=0.78125Hz, 不是200Hz/200=1Hz, 尽管你用的是200个数据点+后面补56个零。

由于10/0.78125=12.8,所以FFT滤波应将第12个点、第13个点、第256-12=244个点、第256-13=243个点置0。

下面是按你这个数据做的FFT滤波,黄色是滤波前的信号(B通道),蓝绿色(A通道)是FFT滤波后的信号,带阻滤波的阻带选在9Hz~11Hz。由图可见,除了前端和尾端有点边界效应外(尾部补零应该减缓了边界效应),中部滤波效果OK。

下面是原始数据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FFT是一个周期(一段时间)内的分析,不能用于实时的滤波。两码事情。

Fir实时滤波是什么思路,实时滤波应该是采集一个数据输出一个数据,可我看教材也是采集一段数据再进行滤波,抛开域,感觉做法和fft滤波差不多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然后回到时域你会发现,相位全乱了

这……也能乱?
FFT出来的结果是复数,包含每个频点的相位信息
除非是做的功率谱,那才是不含相位信息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Fir实时滤波是什么思路,实时滤波应该是采集一个数据输出一个数据,可我看教材也是采集一段数据再进行滤 ...

你看的教材应该是针对于顺序执行语言来写的
FPGA中的FIR滤波器各类书本给的例子都是实时的
思路上就是相当于开了一个能存N个数的“FIFO”当“缓存”
进去一个数,把最老的数据踢出去,然后再和之前按顺序进来的N-1个数一起,计算FIR
得到一个结果,丢出来

为啥可以只丢一个结果出来,而不是像顺序执行语言里面进去一串丢出来一串?
你把循环拆开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看的教材应该是针对于顺序执行语言来写的
FPGA中的FIR滤波器各类书本给的例子都是实时的
思路上就是相当 ...

按照这位老师的理解,中心语句难道是:
for(i=0;i<31;i++)              //假设系数 h[32], 输入缓冲数组 x[32],for语句先对x[32]移位。
{
    x=x[i+1];                 //移位
}
x[31]=read0832(1);        //每次采集的数据放在 x[31]中
sum=0;
for(j=0;j<32;j++)          //每次对 x[31]进行滤波
{
     sum+=h[j]*x[31-j];
}
out=sum;                     //x[31]的滤波结果作为输出。
不知我理解的是否正确,试验结果好像不怎么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没算对,采样率200Hz, 256点FFT的频率分辨率是200Hz/256=0.78125Hz, 不是200Hz/200=1Hz, 尽管你用的是2 ...

确实是计算错了,按照您的改了一下好很多,仍以滤除10HZ的方波为例,滤波结果如下图,
唯一的担忧是方波两端衰减的并不大,不知是不是真正达到了滤波的效果?

网友G: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计算错了,按照您的改了一下好很多,仍以滤除10HZ的方波为例,滤波结果如下图,
唯一的担忧是方波 ...

这次应该是对的,方波把基波滤掉后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阶梯可能是由于垂直分辨率不够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次应该是对的,方波把基波滤掉后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阶梯可能是由于垂直分辨率不够引起。 ...

谢谢指点!

另外FIR滤波器程序(C语言)的实现是通过两个for循环完成卷积运算,跟FFT一样也要采集一串数据进行,没发现楼上说的FIR具有实时性,难道FIR能每采集一个数据进行一次滤波并输出吗?通过定义一个数组x[],每次x[]往前移一位(第一位旧的数据溢出),最后一位存储新的采集数据,只对最后一位FIR滤波并输出,可以这样做吗?通过实验采集一串数据的没问题,这种一进一出的好像不对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另外FIR滤波器程序(C语言)的实现是通过两个for循环完成卷积运算,跟FFT一样也要采集一串数 ...

FIR滤波的所谓的“实时”是说输入一个点,就输出一个点,但缓冲区需要始终保存一定长度的最近的输入数据来与数字滤波器的单位冲激响应做卷积,最开始没有数据的时候就填零。线性相位的FIR的输出比输入会延迟[FIR阶数]/2个点。

FFT滤波是输入一段数据,就输出一段数据,如果想点办法,同样可以实现表面上的一点一点地输出,关键是FFT滤波是循环卷积,直接这样做会出现每个FFT段反变换回时域的数据在FFT段的边界处很可能是不连续的,换种说法也可叫做存在时域混叠。可通过时域补零来将循环卷积变为线性卷积,换种说法也可叫做增加频域采样率,来避免时域混叠。

FIR是一点一点地输出,为每点输出所做的卷积无法通过优化来加速;而FFT是一段一段地输出,可通过削减大数据计算中的重复计算来实现加速。就好比团购比单购省钱一样。因此,也有FIR通过采用FFT来加速的,主要就是想法用FFT的循环卷积实现FIR线性卷积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FIR滤波的所谓的“实时”是说输入一个点,就输出一个点,但缓冲区需要始终保存一定长度的最近的输入数据 ...

测试了一下,FIR每输入一个点滤波并输出,发现滤波器如果是32阶的话,通过卷积运算滤波用时8ms,如果是165阶的话用时40ms,用时太长,如果采样频率是2000hz(每0.5毫秒采样一次)的话,那么实际采样时间可能是8ms以上或40ms以上(针对32阶和165阶),那采集的就不正确了,是这样吧!

如果对输入的每一点,卷积运算改为频域的FFT相乘,或许可以节省点时间?那么问题是FIR的理论要求输入一点只能输出一点,那么FFT乘积再IFFT到时域得到的应该是一串数据吧,那怎么才能保证输出是一点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测试了一下,FIR每输入一个点滤波并输出,发现滤波器如果是32阶的话,通过卷积运算滤波用时8ms,如果是16 ...

芯片的运算速度太慢就没办法了,FFT虽然可加速,但在FFT点数比较小的时候,overhead较大,可能并不划算。FFT点数大的话,加速就多,但需要的缓冲就大,信号的延迟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芯片的运算速度太慢就没办法了,FFT虽然可加速,但在FFT点数比较小的时候,overhead较大,可能并不划算。 ...

点数少时,用FFT比直接用卷积还要浪费时间,教材介绍FIR时有一种方法叫快速卷积算法,序列补充一定长度后用了FFT,这种方法只适用于采集一串数据后滤波,不适用FIR的实时滤波吗?

网友L(2018-11-30):
标记一下,FFT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