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请问用mspfet_161014给MSP430G2403如何烧写软件?

楼主(2017-09-06):
请教大神:请问用mspfet_161014给MSP430G2403如何烧写软件?

楼主:
烧写时出现Synchronization error提示,请问如何处理?

网友A:
你用的什么仿真器?MSP-fet?
一般仿真器的使用手册里都有说明的

网友A:
仿真器的驱动安装成功了没有?

网友A:
Synchronization error提示常见的问题是连接线接触不良、连接错误等问题

网友B:
怎么不使用bs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仿真器?MSP-fet?
一般仿真器的使用手册里都有说明的

MSP-FET430UIF,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enku.baidu.com/view/650402a00029bd64783e2cdd.html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