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433MHZ弹簧天线匹配

楼主(2017-09-06):
现在在调试433弹簧天线的匹配,用网分仪怎么测试弹簧天线的性能参数,像这样测试可以吗,没有接地。
测试结果如图所示,不知道测试的对不对。请大神指点。

楼主:
哪里有问题,求指点。

网友A:
看反射最弱的点在什么频率,

网友B(2019-08-06):
楼主的问题是弹簧天线的阻抗和频率跟所需要的433M不匹配导致的。从图里面可以看到天线有明显的频偏。
433M弹簧天线不是随便焊接上去就可以的。由于天线的固有特性导致天线在不同产品上会变现不一样的频率和阻抗特性。因此433M弹簧天线不能直接使用,一定要经过专业调试之后才可以实际使用。我这边可以免费帮忙调试,有需要的加我WX 18028016875 陈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