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光耦电路分析

楼主(2017-09-06):
KPC357光耦输出端(4脚)为什么电流很小?我算了只有0.26mA。R24是不是为了保护光耦,作用是限流,一般选择光耦考虑哪些参数?求前辈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A:
不知道这个光耦的特性,普通的光耦,输入电流大约几个毫安比较好。
0.3mA也是可以的,就和普通LED一样,正常几毫安到几十毫安,零点几毫安也可以发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光耦的特性,普通的光耦,输入电流大约几个毫安比较好。
0.3mA也是可以的,就和普通LED一样,正 ...

光耦KPC357规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光耦的特性,普通的光耦,输入电流大约几个毫安比较好。
0.3mA也是可以的,就和普通LED一样,正 ...

这个光耦输出端为什么要串联电阻把电流限制在很小?

网友A:
要保证最小传输比时,输出的最大电流足够把后级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保证最小传输比时,输出的最大电流足够把后级拉低。

光耦输出电流的大小是怎样决定的?

网友B:
官网数据手册:KPC357NT0T
常规电路如图所示:

顶楼图片有点模糊……
设驱动二极管的电源电压为 VCC = 24V,光耦三极管端的电源电压 VDD = 3.3V。

确定输出电流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功耗:
如果有 8 路光耦,每路 1 mA,则
输入端的功耗为 8 × 1 mA × 24 V = 192 mW
输出端的功耗为 8 × 1 mA × (100% ~ 600%) × 3.3V = 26.4 mW ~ 158.4 mW
在功耗约束条件下,输出电流尽可能大,但以不超过极限值 (50 mA) 的一半为限,即 50% 降额。

另一个考虑的因素为光耦输出低电平时的电压:
光耦三极管的 Vces 特性为

可以看到 Ic 越大,Vce (输出的低电平)也越大。
假设为满足输出的低电平的电压要求,Ic 最大不能超过 1 mA,则
二级管的正向电流 If 就不能超过 1 mA / 600% = 0.167 mA 。

根据上述假设的参数,计算如下:
1. 二极管正向电流 If 取 0.12 mA, Vf = 1.2 V
限流电阻 Rd = (24 - 1.2) / 0.12 = 190 K, 取 200 K
正向电流 If = (24 - 1.2) / 200 =  0.114 mA

2. 三极管负载电阻 Rl
最小集电极电流 Ic = 100% × If = 0.114 mA
Vces = 0.1V
Rl = (3.3 - 0.1) / 0.114 mA = 28 K, 取 30 K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光耦输出电流的大小是怎样决定的?

CTR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光耦输出电流的大小是怎样决定的?

有人已经说了,CTR
如果有不懂的,先仔细看看数据手册!
肯定有收获!

网友D:
电流传输比

网友E:
正向电流和电流传输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网数据手册:KPC357NT0T
常规电路如图所示:

光耦发光端的压降是不是和普通二极管降不一样?普通的二极管压降不是0.7V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光耦发光端的压降是不是和普通二极管降不一样?普通的二极管压降不是0.7V吗! ...

看 7# 官网上数据手册第三页的规范和图 5 的特性曲线。

网友F:
不用纠结电流大小,保证能实现正常电平变换的前提下功耗尽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 7# 官网上数据手册第三页的规范和图 5 的特性曲线。

模电菜鸟一名,初次接触光耦,见笑了
还有些不明白的地方,要请教下
二级管的正向电流 If 就不能超过 1 mA / 600% = 0.167 mA
而规格书中二极管的正向电流最大值为50mA
所以想请帮忙解答为什么你的If最大正向电流要向上面那样计算?
按我的理解,电阻的输入、输出值计算结果如下所示
输入端的电阻R40取值是(24V-1.2V)/1mA=22.8K;
输出端取值是(3.3V-0.1V)/1mA=3.2K

网友G:
传输数度快的话 还得注意Ton,Toff值  即导通和关断的延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传输数度快的话 还得注意Ton,Toff值  即导通和关断的延时

说得有道理。

只是 LZ 没说、也看不出信号的频率,
所以我们也没办法给予很具体的帮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模电菜鸟一名,初次接触光耦,见笑了
还有些不明白的地方,要请教下
二级管的正向电流 If  ...

7# 下面这段话是对这个问题的描述:
另一个考虑的因素为光耦输出低电平时的电压:
……

若要再具体一点,请给出光耦负载
(集成电路)的具体型号或其数据手册。

若能同时给出驱动光耦的集成电路的型号,以及信号的频率就更好了。
这样可以帮你做比较详细的计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模电菜鸟一名,初次接触光耦,见笑了
还有些不明白的地方,要请教下
二级管的正向电流 If  ...

LZ 的理解是对的。

假设不考虑脉冲的上升、下降时间,
为使光耦三极管可靠地进入饱和区,
基极电流(对应于二极管电流正向 If)应尽可能大;
集电极电流应尽可能小。

二极管正向压降 Vd = 1.2V, 正向电流 If = 1 mA,
CTR = 100% ~ 600%;
输出低电平不能超过 0.15 × 3.3 V = 0.495 V

二极管限流电阻 = (24 - 1.2) V / 1 mA = 22.8 K,取 22 K;
二极正向电流 = (24 - 1.2) V / 22 K = 1.0364 mA;
最小集电极电流为 100% × 1.0364 mA = 1.0364 mA,
集电极负载电阻 = (3.3 - 0.495) / 1.0364 = 2.907 K
集电极负载电阻 = (3.3 - 0.1) / 1.0364 = 3.316 K,取 3.3 K 或 4.7 K

如果对脉冲的上升和下降时间有要求,
光耦的三极管就不宜进入深度饱和区。
因此其集电极电流应适当提高,
即集电极负载电阻应适当降低。
由于 CTR 的不确定性,具体取值应通过实验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7# 下面这段话是对这个问题的描述:

若要再具体一点,请给出光耦负载

通过CD4053去控制直流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的理解是对的。

假设不考虑脉冲的上升、下降时间,

请问输出低电平不能超过 0.15 × 3.3 V = 0.495 V,这个0.15是什么得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输出低电平不能超过 0.15 × 3.3 V = 0.495 V,这个0.15是什么得来的?

这是假设的数据……

这是官网上的数据手册:dsPIC33FJ128MC706A
在 286 页表 26-9,输入低电平要求为:Vss ~ 0.2 × VDD 。
因此低电平不能超过 0.2 × 3.3 V = 0.66 V 。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官网数据手册:KPC357NT0T
常规电路如图所示:

可以看到 Ic 越大,Vce (输出的低电平)也越大。

——————除了光耦,普通三极管也是这个特性吗?  相对来说,三极管的Vce 没有这么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官网数据手册:KPC357NT0T
常规电路如图所示:
则二级管的正向电流 If 就不能超过 1 mA / 600% = 0.167 mA 。

。。。这里不对吧?

网友J:
算法都是对的,这些得多试,芯片的质量,什么牌子是很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看到 Ic 越大,Vce (输出的低电平)也越大。

——————除了光耦,普通三极管也是这个特性吗?   ...

N管Ib大到一定值时,Ic变不随着Ib变大,此时三极管处于饱合状态,Vce电压为0.3V.
光耦Vce就不能按照三极管的特性来分析是吗?

楼主(2018-04-13):
引用 网友B:
LZ 的理解是对的。

假设不考虑脉冲的上升、下降时间,

各位前辈,小弟还有些疑问需要请教
1、图中R129的左端接MCU,因MCU的电压是3.3V,是不是R129左端输入的电压最高不会超过3.3V?
2、光耦的Vf=1.2V,那R131两端的压降也是1.2V,这样R131的电流就是1.2V/10000=0.12mA,对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官网数据手册:KPC357NT0T
常规电路如图所示:

你好,二极管端(LED端)的供电电压不是3.3V吗?所以限流电阻Rd=(3.3-1.2)/0.12=17.5K,取18k,所以正向电流If=(3.3-1.2)/18=0.117mA.不是这样计算吗?
光耦输出端:Ic=100%x0.117mA=0.117mA,这时对应的vce=0.1V,所以RL=(24-0.1)/0.117=204K,不是这样计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