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功放后级扬声器开短路在线检测

楼主(2017-09-0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啊,如何能在线检测扬声器的开短路状态,示意图如图所示:

音频解码器的AB类音频信号经D类功放放大后直接驱动外部扬声器,SPK+和SPK-是一对差分信号。

平常状态下:D类功放处于shutdown模式,SPK+和SPK-无输出
功放开启无音频信号时:SPK+和SPK-输出幅度,相位相同的方波给到扬声器,因没有压差,扬声器不出声。
功放开启有音频信号时:SPK+和SPK-输出占空比和相位不一致的方波给到扬声器,因有压差,扬声器出声。

      现在是想每次终端开机时能够自检出扬声器的开短路状态,并上报给MCU。我开始想通过MCU的ADC检测SPK+和SPK-的电压来判断开短路,但是发现当功放开启不给音频时,不接扬声器功放会默认在正负端输出相同的方波信号,接上扬声器没有任何变化。正负端还是有相同的方波产生。接和不接波形一样,搞的我的ADC检测没有用,判断不出来。
     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下该如何去检测啊,有没有简单一些的电路,同时此电路不能太影响扬声器正常工作时的通话质量。多谢啦!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真正需求,至少没说清楚。扬声器一直连接SPK+、SPK-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真正需求,至少没说清楚。扬声器一直连接SPK+、SPK-有什么关系? ...

你好  XMAR 下午一直想请教你  可以积分不够无法联系到你 可否私信留个联系方式(不方便的话QQ之类的也可以)以上是我自己的一些尝试,你可以不去理会 我的需求就是检测扬声器的开短路,只是希望检测电路不会影响到功放的正常工作(功放正常工作时SPK+,SPK-会有几KHZ的方波加载到扬声器上)。

扬声器不响,不知啥原因,也许短路,也许开路?但还有其他原因比如扬声器音圈与磁体插紧。只检测短路、开路不完全。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B:
可以用差分信号输入再转 ADC 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XMAR 下午一直想请教你  可以积分不够无法联系到你 可否私信留个联系方式(不方便的话QQ之类的也可 ...

因此,做个扬声器在线复阻抗测试电路。测试出扬声器复阻抗的实部、虚部才能准确了解扬声器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此,做个扬声器在线复阻抗测试电路。测试出扬声器复阻抗的实部、虚部才能准确了解扬声器的状态。 ...

XMAR可否有推荐的复阻抗测试电路供参考,多谢啦!

网友C:
大功率的功放,负载对电路状态影响大,会烧器件,
可能是为了保护。

网友D:
非常像:
汽车电子中的智能开关,自带短路,开路,过流,过热等诊断保护的要求。
楼主可以看看英飞凌智能开关的资料,看看有没有思路。

网友E(2018-03-22):
楼主找到解决方案了吗?我最近也在找相同的解决方案。望能赐教。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找到解决方案了吗?我最近也在找相同的解决方案。望能赐教。

看来都是做消防应急广播啊

网友G:
弄个继电器切换扬声器到一个测量电阻的电路

网友H:
有些功放芯片自带 负载检测的,如果负载掉了,有有个电平输出,另外也可以 在每次上电的时候 通过外挂电路 做一次负载检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看来都是做消防应急广播啊

医疗设备,单一故障检测要求。产品开发进入尾声阶段,临时增加的需求。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医疗设备,单一故障检测要求。产品开发进入尾声阶段,临时增加的需求。 ...

可以将一个电阻(1M左右)并在扬声器上,将音频加载在直流上(扬声器前需接隔直电容),平时不输出音频的时候,直流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