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单片机发送数据 串口调试助手接收不到?

楼主(2017-09-06):
上位机给单片机发送指令   单片机解析指令再通过别的串口执行指令(发送特定字符串)   单片机可以接收上位机的指令   也能进入执行指令的程序   但是串口调试助手接收不到单片机发送的字符串    只是偶尔收到    20%的概率

           UART1_Send_Str("MO=1;");
       UART1_Send_Str("JV=");
       UART1_Put_Num(Value);//函数内部 自行转换成字符串发送
           UART1_Send_Byte(';');
       UART1_Send_Str("BG;");

           UART2_Send_Str("MO=1;");
       UART2_Send_Str("JV=");
       UART2_Put_Num(Value);//函数内部自行转换成字符串发送
           UART2_Send_Byte(';');
       UART2_Send_Str("BG;");

楼主:
我一步一步仿真  会执行发送函数  但是串口调试助手就是接收不到   有哪位朋友遇到过   或者提供一下思路   十分感谢

网友A:
1 软件写太烂,发送有没有缓存
2 波特率不对

网友B:
串口调试助手有这个毛病。
你换个上位机软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软件写太烂,发送有没有缓存
2 波特率不对

波特率没问题  要不然也收不到数据  我用串口0发送就可以接收到   串口1和串口2就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波特率没问题  要不然也收不到数据  我用串口0发送就可以接收到   串口1和串口2就不行 ...

串口1和串口2 初始化有没问题?

网友D:
我好象有关类似经历
怀疑是你的串口线或接口电路的问题,   换一换试试

楼主:
把时序换了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