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电源

楼主(2017-09-06):
真的有负电位存在吗,还是负电位是由参考点决定的?地电位是电势最低的点吗?那种+10v到-10v的电压反相器又是什么东西?

网友A:
电位是定义的结果,先要有基础参考点,地电位可未必是系统内电位最低的。

地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